开个仪表硅胶保护套大概要花多少钱?

楼主(2021-04-08):
类似这种手持式示波器的,
长宽大概10寸平板电脑那么大,高2cm,

网友A:
硅胶模具应该不贵。塑料几万可以了。硅胶便宜很多。

网友B:
经常合作的厂家,几千就给你搞定了。 因为熟悉和有量。    楼主如果只是开个模但是没有量,建议去咸鱼问问。那里小作坊比较多。

网友:
3D打印模具,硅胶配制好灌进去模具里面,等固化后开模取出,是麻烦点,但量不大还行吧。要快的话,开几套模具就是了,硅胶配制要快速固化型号,可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模具应该不贵。塑料几万可以了。硅胶便宜很多。

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合作的厂家,几千就给你搞定了。 因为熟悉和有量。    楼主如果只是开个模但是没有量,建议去咸鱼问问 ...

几万块开模还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