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M32F499读取BKP备份寄存器死机的问题?

楼主(2021-04-08):
最近有用到TK499的BKP功能,发现读取BKP相关寄存器就会死机,请问有遇到这问题的么,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
死机还是跳到异常里去了?

网友A:
。。你把下面的使能先开了。外设没通电没给时钟你读不死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下面的使能先开了。外设没通电没给时钟你读不死才怪了。

先打开电源和后备接口的时钟使能,以及取消后备区域的写保护之后,再读取BKP备份寄存器好像也一样是死机,进入到HardFault_Handler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