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P投影显示图形锯齿状,感觉每列翻转了

楼主(2021-04-08):
使用三色led+dlpc4422+dmd,使用ti官网的固件投影出logo,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图像,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呢

网友A:
只用过DLP 没设计过DLP 芯片 但是看样子感觉像是地址线什么的 错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DLP 没设计过DLP 芯片 但是看样子感觉像是地址线什么的 错位了

我这边也是使用ti的dlp芯片设计投影仪,TI又不给提供内部资料太难了,只让使用官网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也是使用ti的dlp芯片设计投影仪,TI又不给提供内部资料太难了,只让使用官网的固件  ...

在ti论坛找对应位置发贴吧。有ti大牛经常扫帖子的。估计2天就能搞定。有可能是你的器件型号没有完全匹配。

网友B:
在LCD里边,这是横向字模的大小端对反了。DMD跟单色LCD差不多,建议查驱动器初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CD里边,这是横向字模的大小端对反了。DMD跟单色LCD差不多,建议查驱动器初始代码 ...

嗯嗯,这么说应该是官网提供固件的问题,只能找T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CD里边,这是横向字模的大小端对反了。DMD跟单色LCD差不多,建议查驱动器初始代码 ...

我这边都没有原始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么说应该是官网提供固件的问题,只能找TI了

你确定连接DMD接口的LVDS线序都是正确的?

网友:
感觉刚好是8位的数据高低换了,刚好

网友C:
设计DLP的都是大佬,请问这个用led与高压汞灯有啥优势吗?亮度与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计DLP的都是大佬,请问这个用led与高压汞灯有啥优势吗?亮度与寿命

只有省电了。

没有复杂高压供电和点灯电路。

理论寿命也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计DLP的都是大佬,请问这个用led与高压汞灯有啥优势吗?亮度与寿命

LED发热小颜色正色彩多不用色轮没有彩虹效应寿命更是起步几万小时,现在极米坚果的高端投影仪几乎都使用LED。UHP灯泡耗电大发热超级严重散热风扇噪声大灰尘多效率低得一笔,我吧A4纸放到灯泡前都能点着!电影院里的投影仪甚至需要水冷或者压缩机冷却

楼主:
咨询了ti那边技术支持,是LVDS通道配置跟硬件不匹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发热小颜色正色彩多不用色轮没有彩虹效应寿命更是起步几万小时,现在极米坚果的高端投影仪几乎都使用L ...

灯寿命确实吸引人,一般高压汞灯也就2000h就衰减了。温度不是一般高,一般dlp投影机风扇就有6个,灯寿命到了拒绝工作,记得一个好的高压汞灯价格200美元左右,dlp投影机最便宜7000元,一般3-5万一台,三片dlp的好像几十万一台。一般人用不起噪音大,耗电高,灯泡寿命太短。如果能用led代替高压汞灯大大降低使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