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批量SMT对【工艺边、基准点】的要求

楼主(2021-04-08):
文字版:
【腾讯文档】小批量、批量SMT对【工艺边、基准点】的要求
https://docs.qq.com/doc/DS3plWE9YWGJmTUdM

PDF(离线文件,无法及时更新):

网友A:
腾讯文档是什么玩意?打印按钮都藏起来了,幸好还能Ctr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腾讯文档是什么玩意?打印按钮都藏起来了,幸好还能Ctrl+P

离线文档更新比较困难.  最近新提交版本, 文档不怎么稳定,  所以先整理在线版本.

腾讯文档就是一个在线 Word, Excel.  多人协作,共享比较方便

网友B:
这个贴片元器件的间距,有没有什么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贴片元器件的间距,有没有什么标准?

还没找到大家公认的行业标准,   我观察到的现象, 经验值,纯粹经验值, 仅供参考:

元器件之间的最小间距 : 比元器件本体 大 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找到大家公认的行业标准,   我观察到的现象, 经验值,纯粹经验值, 仅供参考:

根据我这边的经验,最少也得有0.3mm,否则pin连一起了

网友C:
针对文档有 2 个疑问:

1. “PCB 尺寸”中写工艺边宽度最小 5mm, “可用 PCB 区域”的图中工艺边又画的 4mm, 不一致
是工艺边最少 5mm, 但距离板边 4mm 的地方就可以有元件的意思?

2. “4 正确 【工艺边 以及 拼版基准】 应用举例"中把光学点放到了工艺边里?貌似有些厂家不让把光学点放到工艺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文档有 2 个疑问:

1. “PCB 尺寸”中写工艺边宽度最小 5mm, “可用 PCB 区域”的图中工艺边又画的 4mm ...

1: 图示有错误, 文档修正了.

2: 基准点 可以放在工艺边上,  只要不是在 不可放置区域内即可.    这个区域所有贴片机是无法识别.

在有些场合下, 为了培训方便, 直接说死不能放在工艺边里边, 也能简化培训成本, 避免错误.

网友(2021-06-27):
腾讯百毒一路货,到时候你的就不是你的了,得交钱才能编辑

楼主:
贴上PDF, 图片

网友D(2022-07-19):
我记得大部分贴片厂,只放置2个mark点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3个或者4个。

网友E:
问个问题,拼版Mark点,或者小板Mark点的坐标需要出现在SMT文件里面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大部分贴片厂,只放置2个mark点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3个或者4个。

2点不能做涨缩矫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个问题,拼版Mark点,或者小板Mark点的坐标需要出现在SMT文件里面吗?

自己贴片机的话有比较好。没有的话得从gerber上抓取。

网友:
引用 网友F:
2点不能做涨缩矫正。

如果涨缩变形很大,那钢网岂不是首先就对不准了。

如果涨缩变形忽略不计,那涨缩变形矫正还有啥用?

网友G: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比如贴bga ,板子要做3mark   。bga 附近还要做mark   。  总的来说误差修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比如贴bga ,板子要做3mark   。bga 附近还要做mark   。  总的来说误差修整 ...

   高精密的器件最好可以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