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丝印22088G TG038,DFN6*4封装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1-04-08):
哪位大神知道,丝印22088G TG038,DFN6*4封装是什么芯片? 主机是TG038,从机是TG046, 作用是用于通信。

网友A:
这是DFN6*4?  我读书少不要骗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DFN6*4?  我读书少不要骗我

一个边六个脚,四个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DFN6*4?  我读书少不要骗我

qfn24,总数对的就是了,别在意46还是64哈        又不是玩69

网友:
一般DFN6*4是指封装尺寸6mm*4mm的意思……

网友:
什么通讯也不说,不把周围电路抄出来还把图截这么小

MAX22088GTG+

网友B:
是不是这货?

另外,这叫QFN不叫DFN,D是两边的,Q是四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货?

另外,这叫QFN不叫DFN,D是两边的,Q是四边的。

就是这货哈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