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用CH579M的网口,需要先学哪些知识?

楼主(2021-04-08):
前两天买了片 CH579M的学习板,后来看资料发现这个单片机完全不像 网口转串口那么简单易用。
请教下各位,,对以太网一窍不通,需要先看哪些资料?入个门,勉强能用就够了。

网友:
看官方例程就好了呀,官方已经做成库了(实际上就是封装了lwip),已经够简单了。

网友A:
几乎不用去学什么,主要就是在合适地方收发数据就是了

UINT8 CH57xNET_SocketSend(UINT8 socketid,UINT8 *buf,UINT32 *len);               /* Socket发送数据 */

UINT8 CH57xNET_SocketRecv(UINT8 socketid,UINT8 *buf,UINT32 *len);               /* Socket接收数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不用去学什么,主要就是在合适地方收发数据就是了

UINT8 CH57xNET_SocketSend(UINT8 socketid,UINT8 * ...

你们不知门外汉的苦,我买了本TCP/IP入门的书先看看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不知门外汉的苦,我买了本TCP/IP入门的书先看看再说。

没必要把简单事情复杂化了,又不搞什么网络协议开发,用而已。
知道自己要用TCP还是UDP,要做客户端还是服务端,这就差不多了,范例里面添加一些收发和业务处理的代码就行了。
我也没看过什么网络协议的书,因为用不上,一些名词的概念,网上的解释估计还更容易理解。

网友B(2021-09-14):
可以看看图解TCP IP这边书入门,基本的概念还是要有的

网友:
现在48脚的CH579M居然还比28脚的CH579F便宜,淘宝零卖才6块多钱,幸好没人炒

网友:
这个芯片感觉是神片,估计没有比这个在便宜的以太网芯片了,等有空搞个snmp玩

网友:
这个片子以太网包大小是硬伤,最大只能500多字节。TCP还好,UDP接收大包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图解TCP IP这边书入门,基本的概念还是要有的

谢谢. 对的,我就是基本概念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几乎不用去学什么,主要就是在合适地方收发数据就是了

UINT8 CH57xNET_SocketSend(UINT8 socketid,UINT8 * ...

这个片子能存mac地址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能存mac地址吗?谢谢

随便你自己定义

/* CH579相关定义 */
UINT8 MACAddr[6] = {0x84, 0xc2, 0xe4, 0x02, 0x03, 0x04};                        /* CH579MAC地址 */
UINT8 IPAddr[4] = {192, 168, 0, 191};                                           /* CH579IP地址 */
UINT8 GWIPAddr[4] = {192, 168, 0, 1};                                           /* CH579网关 */
UINT8 IPMask[4] = {255, 255, 255, 0};                                           /* CH579子网掩码 */

网友:
貌似不支持 ipv6,差評

網絡方面十年前我看的書是《TCP/IP详解,卷1:协议》,卷 2 卷 3 沒啥用,不需要看
十年前的書沒有 ipv6 的部分,要找另外補充

貼個新聞:

2021年08月16日 08时10分
印度 IPv6 普及度超过 60%
根据 Google IPv6 的统计数据,印度是世界上 IPv6 普及度最高的国家,普及度超过 60% 达到 61.67%。排在印度之后的有马来西亚、法属圭亚那、法国、美国等,中国的普及度 2.28%,排在 93 位,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上个月曾发表通知要求加快推进 IPv6 部署。为什么印度的普及度如此之高,这可能与该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 Reliance Jio 有关,Jio 不提供 2G 或 3G 服务,只提供 4G,而它的 4G 是完全基于 IPv6,它的订户接近 4 亿。
https://www.solidot.org/story?sid=68549

网友:
看例程学习API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不知门外汉的苦,我买了本TCP/IP入门的书先看看再说。

TCP/IP入门的书  里面的专用术语也是会云里雾里的

网友:
CH的芯片根本不用看网络的书,因为他们封装好的,你看了也用不上,只能看他们例子,调用他们的封装好的函数。目前使用下来,感觉和stm32是两种思路,中断应用不好处理。不像stm32之类的中断自己处理自己,那个一个总的中断,进去了判断是哪个中断,有点绕。搞不好全程序就卡掉了。其它都还好,目前应用在项目上都还算稳定。

网友:
CH579 这颗料定位应该是低数据的物联网终端,所以不会开放给客户灵活使用的。以太网和BLE都是库的方式提供。

另外主频率最高只有40MHZ,别期望太高,就是干点不太复杂的活儿。

需要点赞的是WCH的例子非常丰富,外设设计的比较简单,即便加入了外设库,代码量也可以非常少。单片机就该这么玩啊,搞不懂为什么ST这么喜欢层层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