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算法可以找到信号的开始和结束位置?

楼主(2021-04-08):
如图所示
信号实际是数组,Ad转换的,想找到信号的起始和结束的数组下标。用单片机处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好像数据量也不是很大。
信号幅度不确定的话。

晚饭后不负责任的笨方法:

1.查找数组内最大最小值。(可以找多个,去掉最大最小再取个平均啥的)

2.最大最小范围分段,比如4段或8段。

3.统计各段范围内的点数,底噪和信号应能明显分开,从而能确定出一个或多个界限来区分信号和噪声。不必每个都统计,像视频一样为了速度可以丢弃一些帧。

4.从头部查找第一个有效信号,确定信号开始位置。

5.从尾部查找第一个有效信号,确定信号结束位置。

如果信号幅度是固定的,直接步骤4、5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数据量也不是很大。
信号幅度不确定的话。

数据个数固定,1600个
幅度,频率不固定

网友B:
起始和结束分别是一个不过零信号,其它都是正负对称的,那么相邻信号加起来呗?大约等于零的就是中间的数据,加起来为负的就是奇石,为正的就是结束?当然门限根据实际信号取一个合适的,或者前面朋友说的幅度值取个中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始和结束分别是一个不过零信号,其它都是正负对称的,那么相邻信号加起来呗?大约等于零的就是中间的数据 ...

不是不是的,只是刚好这样而已,有时信号正有时负的,随机的,没有任何规律。可以理解和音频差不多的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是的,只是刚好这样而已,有时信号正有时负的,随机的,没有任何规律。可以理解和音频差不多的信号 ...

你怎样判断的开始结束信号?如果有正有负,是否人为判断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样判断的开始结束信号?如果有正有负,是否人为判断不出来?

我目前就是没想到办法,开始结束不能够用正或者负去判断的,只是刚好这图是这样
只能用“有信号”的思路去想,但是程序不知怎么处理,而且有用信号外还有很多噪声

网友:
有个方法不知道合不合适。
设一个正负阈值,比噪声高一些,如果有信号超过,就判定为疑似起始信号,同时启动倒时器,在倒时计数中如果再次遇到超阈值的信号,倒时器重置,直到倒时器结束为止,最后那个为结束信号。整个区域就是信号区,是否有效信号可以由区域时间判定。

网友C:
其实就是画出整个信号的包络线,再由包络线持续时间长度确定是否有效信号,可以排除噪声和突变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画出整个信号的包络线,再由包络线持续时间长度确定是否有效信号,可以排除噪声和突变噪声

好,这个方法可能可以,就是阀值比较难定,因为有时有效的信号可能很弱,比噪声幅度强2、3倍左右。

另外,采集的信号是“一次”到达,定时器可能不需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这个方法可能可以,就是阀值比较难定,因为有时有效的信号可能很弱,比噪声幅度强2、3倍左右。

另外 ...

有噪声也没多大关系,太短的区域是可以过滤的。那个倒计时不能去掉,去掉结束不了区域,可以不用定时器,就是一定的时间计一下数而已,实现办法很多

楼主:
具体怎么实现?请指点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这个方法可能可以,就是阀值比较难定,因为有时有效的信号可能很弱,比噪声幅度强2、3倍左右。

另外 ...

能比噪声幅度强2、3倍就够了

如果幅度也没有明显差异,那就频域上处理
类似音频or语音之类的话,在频域上是具有稀疏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实现?请指点下

时域卷积,可以在时域上直接算,也可以fft到频域上相乘再ifft回来 —— 这种情况,就是滤波了
matlab上有现成的,conv(卷积)、conv2(二维卷积)

网友:
新出来的示波器都有visual trigger功能,照着做个一样的就行。网上有效果视频,可以看看。
幅度不确定可以做agc,人为调整到一致。
触发之后录制一段,结尾条件满足或者超时,就停止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