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HID键盘有办法直接输出中文吗

楼主(2021-04-08):
最近在调试ESP32的HID模块,用到了Arduino的例程,里面有一个蓝牙键盘

这个功能是打印字符输出的:
bleKeyboard.print("Hello world");

其实就是连续输出单个字符就行了,

如果直接输出中文有办法吗?不用中文输入法。

网友A:
网上找到的复制粘贴过来

6楼xtoolbox

网友(2019-02-27):
可以,比如输入“你好”
按住Alt,输入小键盘上的50403,松开Alt,输入“你”字
按住Alt,输入小键盘上的47811,松开Alt,输入“好”字

原理:
“你”的GBK编码为C4E3,转10进制输入50403
你如果做的是HID键盘,那就发一个Alt的按下的码,再依次发小键盘的上的数据,最后再把Alt键抬起,完成一个字的输入

相关说明及链接
How to enter Unicode characters in Microsoft Windows
https://www.fileformat.info/tip/microsoft/enter_unicode.htm

网友B(2021-04-08):
hid驱动不支持吧,键值里头没有中文

网友C:
你把hello world换成中文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d驱动不支持吧,键值里头没有中文

hid里面是单个字符,中文是三个字符,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hello world换成中文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要是可以我就不来问了啊

网友:
记得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几年前做扫码设备时候遇到过,一时半会想不起来了

网友:
可以控制输入法,用没有重码的输入法,比如区位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到的复制粘贴过来

那不得首先要知道系统用什么内码吗?gb2312还是ucode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不得首先要知道系统用什么内码吗?gb2312还是ucode

得先知道输入到的编辑器是什么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先知道输入到的编辑器是什么编码

对,解说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到的复制粘贴过来

哇!真的可以,原来还能这么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到的复制粘贴过来

记事本里面实现了,前面再加一个0,链接里面的其他操作有时间仔细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到的复制粘贴过来

试了下,还真是。 以前不知道按住ALT用数字输入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到的复制粘贴过来

刚试了下,在电脑上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