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芯片开盖费用多少?自己可以玩吗

楼主(2021-04-08):
最近要买一批STM32 怕买到假的。准备开盖。如果委托别人做费用大致多少?
如果自己玩是不是用浓硝酸就能腐蚀掉外层。 硝酸会破坏硅片吗。用显微镜能看到芯片上厂家型号吗?
有过这方面经验的来说一下呢

网友:
应该是发烟硝酸与硫酸混合,还需要加热,一般人不易取得。
不需要很完美的话,别把里面搞的太碎了机械开盖都行,它里面粘的不是很好的能分离开,记得以前坛里还有蜡烛烧的。。

问题是不知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显微镜才能看?

网友A:
我们找专业开盖的公司做,95元一片包括拍好芯片内部的图片。

网友:
可以找别人给你开盖,我之前的客户的产品出了问题,怀疑到mcu上面去,于是原厂就找人开盖。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从所拍的照片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损伤。

据我所知,晶圆上面一般都是有编号的,但是这个编号一般只是设计者才知道是什么含义的,所以你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zeptobars.org 上有科普,怎么用酸开盖怎么上显微镜

网友:
找几个费的芯片练练手就会了,暴力开盖。
镊子夹住芯片用酒精灯外焰加热,看芯片冒烟后,立即放到台面,用镊子用力摁,嘎嘣碎开就可以了,不碎开就继续酒精灯烧。
碎开之后,用镊子慢慢把晶圆周边的碎渣摁掉,大概拨干净之后放到酒精里面清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找专业开盖的公司做,95元一片包括拍好芯片内部的图片。

请问哪家开盖公司?

网友:
激光扫啊,一层层来,之前坛里有的

网友:
有专门的开盖公司,也就三四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