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搞电脑问题越多,连电源线都有问题了。。。

楼主(2021-04-08):
还是联想主机,开始死活不开机,以为主板坏了,换了一根电源线,居然满血复活。。。。。真是活久见。。。。。是何缘故?

后来想把这批次机器如法炮制,结果先前换电源线成功开机的线再开原来电脑,又开不了机了。。。。。所以机房里的电源线被拿来换来换去。。。。。指不定哪次突然就成功了。。。  哭笑不得。。。。

网友A:
我电脑挂了4个硬盘偶然不能开机,拔掉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电脑挂了4个硬盘偶然不能开机,拔掉一个就可以了

电源太小?电源里面电容老化??

网友B:
我家里的HP主机, 经常用着用着就自动关机了, 开刚始以为是散热的问题, 后来又以为是主板的问题, 后来又以为是内存的问题, 一直到最后, 才发现是电源的问题, 后来换了电源就正常了.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独显什么的太吃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的HP主机, 经常用着用着就自动关机了, 开刚始以为是散热的问题, 后来又以为是主板的问题, 后来又以为 ...

我从来不使用国产的电源线,无论外面看起来多粗。

我宁可使用拆机的原装电脑进口品牌的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不使用国产的电源线,无论外面看起来多粗。

我宁可使用拆机的原装电脑进口品牌的电源线。 ...

果然很牛逼,一语就把问题说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很牛逼,一语就把问题说死了。。。。

如果看见主机的线不太靠谱,我一般是把显示器的线换给主机用。前提是主机功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