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板子刷丝印,只露几个焊盘。推荐怎么做?

楼主(2021-04-08):
   顶层只有几个贴片的器件,想整个层上白色丝印覆盖就只露出几个焊盘。 JLC推荐怎么做比较正规?我以前是在丝印层放一块覆铜,这样整个面都是白色的,除了那几个焊盘露出来

网友A:
选择白色组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白色组焊就可以了

   那样不是走线,线和线之间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块了吗?

网友:
完整的啊

网友B:
选白色阻焊就行了

网友C:
我貌似经常这么干
就是两面全部铺满白色丝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貌似经常这么干
就是两面全部铺满白色丝印

这个是防划破了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防划破了短路吧?

没考虑过还有这个作用,我原来是考虑把板子上的线路简单的盖起来,板子上小孔和线路都不能清晰的看到了,当然丝印文字什么的也就不需要了。

网友E:
https://oshwhub.com/article/ru-h ... di-ceng-si-yin-ceng  楼主是不是这个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oshwhub.com/article/ru-he-she-ji-bing-zhi-zuo-wan-quan-tian-chong-de-di-ceng-si-yin-ceng  楼 ...

  我没搞这么复杂,简单的画了一块铜在丝印层。

网友F:
我的做法:直接在丝印层全铺成白色,包括焊盘。但实际做出来后,焊盘的范围内会自动把丝刷层清除。这些就出现所需的效果:除了焊盘处其它均为白漆。

网友(2021-07-17):
引用 网友B:
选白色阻焊就行了

请教一下字符如何镂空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做法:直接在丝印层全铺成白色,包括焊盘。但实际做出来后,焊盘的范围内会自动把丝刷层清除。这些就出 ...

这个用来加强线路绝缘能力,效果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