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3Mhz模块(GT-38)发射后,接收模块延迟大,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09):
模块是UART转433M的模块,淘宝买的。
模块1给模块2发数据,模块2接收到以后发数据回来。整个一个循环的时间需要500ms左右,这个太大了。
下面截图中,蓝色是模块1发出数据,紫色是模块2返回数据。第三行波形是模块1发射的状态,高电平标识正在发送。第4行是模块2接收和发送的状态,高电平标识模块2正在接收和发送。
可以看出模块1发送到模块2接收的时间大概250mm,模块2发送到模块1接收也差不多250mm。每次延迟稳定。
这个延迟太大了,后来找了说明书,默认模式是FU3,改成了FU1,时间也是那么长。

是不是只能换模块了,请各位前辈指导。
下面是说明书

网友:
你只能去问厂家的技术支持,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家用的什么方案,是否自己做了协议转换和处理。

网友A:
这个延时确实大,我用过的透传模块和用芯片做的都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延时确实大,我用过的透传模块和用芯片做的都很快的

您用的什么模块?方便说下吗,免得我再试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的什么模块?方便说下吗,免得我再试了,谢谢!

还是之前公司用的忘了,还是485的透传,不过现在有方案和模块,需要可以私信我

网友B:
感觉是单片机ttl串口的分包延时。你把串口端波特率改高试试,好的软件应该能把这个延时降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单片机ttl串口的分包延时。你把串口端波特率改高试试,好的软件应该能把这个延时降下来 ...

按理模块不会延迟这么大,网上模块一大堆都成熟的很,uart数据量大,波特率低,空中速率没设好也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模块不会延迟这么大,网上模块一大堆都成熟的很,uart数据量大,波特率低,空中速率没设好也可能 ...

确实太大了,感觉有可能是模块上的MCU等待发送结束的延时。因为没有结束码,可能是用延时判断的。因为每次时间都差不过。

网友C:
只要是分包造成的,因为是透传,模块压根不知道你啥时候结束你的透传内容,因为模块不是收一个字节就马上无线传出去,大部分是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分帧时间间隔,比如多少时间内没有收到串口数据,就表示你要透传的内容发完了一帧,于是模块开始发射信号出去。除非你做成非透传方式就可以节约掉这一部分时间,但是串口传输本身的时间永远都需要的,波特率越低延迟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分包造成的,因为是透传,模块压根不知道你啥时候结束你的透传内容,因为模块不是收一个字节就马上无 ...

这是手册给的数据,回环测试时间,没搞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下,把波特率设置到115200,从模块1#发送数据到2#模块接收到数据,然后再模块2数据发送回来,模块1#接收到数据。大概还是要500ms。
看来这个模块不行了。
麻烦各位帮忙推荐下模块,谢谢!

网友D:
去年我问亿佰特的433模块延时多少,也说要几百毫秒,比你这数字还大。

网友E:
无线的这种基本就是这样子,靠延时来判断一帧结束,不用延时那用什么方式来判断一帧或者一个数据包结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的这种基本就是这样子,靠延时来判断一帧结束,不用延时那用什么方式来判断一帧或者一个数据包结束呢? ...

即使以手册写的最低波特率1000计算,1字节也就1ms,没必要等200ms没有数据再发送吧?等10ms就可以认为数据发送结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我问亿佰特的433模块延时多少,也说要几百毫秒,比你这数字还大。

收到,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即使以手册写的最低波特率1000计算,1字节也就1ms,没必要等200ms没有数据再发送吧?等10ms就可以认为数 ...

你以为是dma发送的串口吗?你一点间隔都不留,难道你都是dma发送或者发的时候都是死等且关闭了中断,发送不被其它事情打扰啊?换做是你按你这样的思路来做透传模块,又会被其它用户骂死了:xxx我发个字节后中间才等了一会就不连续了,把我的一帧数据分成了好几个数据包传输:)

网友:
另外,波特率的字节消耗时间请在波特率的倒数值上x10才是字节时间,你1000的波特率1ms就发完一个字节也太着急了:)

网友:
尽量用带有分包协议的串口模块,这样可以告诉模块数据已经填充完毕,立刻可以发送。可以尝试在数据后面填充无用字节,有些串口模块填够了长度会立刻发出,能明显减小延迟。
休眠和监听策略也自己控制,低功耗模式是间歇监听的,例如0.1秒测一下有无信号,有信号才继续完成接收。
需要超低延迟还得提高空中速率,尽量减小数据包长度(与误码率矛盾)。

网友:
这个模块慎用,被坑过,不定时死机,厂家说固件问题。解决方案没有!半年前的事

网友F:
解决方案也不是没有,是模块本事没有,要自己去断电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是dma发送的串口吗?你一点间隔都不留,难道你都是dma发送或者发的时候都是死等且关闭了中断,发送 ...

如果模块可以定义起始码和结束码是最简单的,收到结束码就认为传输完成,可以启动无线传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决方案也不是没有,是模块本事没有,要自己去断电重启。

发现到最后还是得要自己从底层做起,别人做的模块很多时候并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决方案也不是没有,是模块本事没有,要自己去断电重启。

这个模块不能用,您后来是怎么处理的?换了厂家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不能用,您后来是怎么处理的?换了厂家还是?

没有再用这个型号了。这个模块现在是什么情况了,我没有去了解。你要用的话,一定要做全面长期的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模块可以定义起始码和结束码是最简单的,收到结束码就认为传输完成,可以启动无线传输了, ...

前两天就给你说了,除非你做成非透传的方式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以手册写的最低波特率1000计算,1字节也就1ms,没必要等200ms没有数据再发送吧?等10ms就可以认为数 ...

串口波特率1000?这么低波特率是为了啥。 难道就为了串口速度匹配空中速度。那么看的话那估计就是被空中速度耽误了,1000波特率,一个字节10MS,200MS才能传20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