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马桶冲水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09):
家里是个智能马桶,马桶圈上有个电极,坐上去后会自动冲水,然后完事离开后也会自动冲水。
现在问题是:
完事后自动冲水水很小,冲不下去。等自动冲水完了以后,按遥控器冲水可以水很大。
总是按遥控器也很麻烦。
所以请教两个:
1、自动冲水是怎么实现的?有电磁阀控制水箱吗?
2、自动冲水完成后马上按遥控器可以冲大水,这个为什么两次水量不一样?

网友A:
回答不上你的问题,但是我想知道你这是啥牌子的智能马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不上你的问题,但是我想知道你这是啥牌子的智能马桶。

说是恒洁的,但是可能是假的,因为我房子是二手房,业主和中介还有装修公司一起装完直接卖的那种,东西都不是我自己买的。

网友B:
自动的是不是小便模式?看看有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的是不是小便模式?看看有没有设置?

问题是没有设置的东西啊

网友:
可能是小档冲水模式! 可以找一下厂家售后 问一下,应该可以设置!

网友:
是不是第一次冲完,水箱没满啊,导致起来的时候不能大水

网友C:
自动冲水应该是小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冲水应该是小冲吧

是的啊,我希望大冲,不要小冲

网友D:
家里用的也是恒洁的马桶,马桶圈的加热功能不能关闭,需要拔电源才行。一直加热,挺费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用的也是恒洁的马桶,马桶圈的加热功能不能关闭,需要拔电源才行。一直加热,挺费电的 ...

松下的智能马桶盖坐垫可以调温(3档),可以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用的也是恒洁的马桶,马桶圈的加热功能不能关闭,需要拔电源才行。一直加热,挺费电的 ...

我家是加热可以关闭,但是冲洗的热水不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