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arduino 下esp8266的开发环境的,我这一直没法编译

楼主(2021-04-09):
开发环境安装了arduino 1.8.11。也添加了esp8266的库,每次点编译,出来,error compiling for board generic esp8266 module。不知怎么处理

网友A:
要完整的错误信息 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完整的错误信息 才知道什么问题

exit status -1073741515
Error compiling for board Generic ESP8266 Module.

This report would have more information with
"Show verbose output during compilation"
option enabled in File -> Preferences.

网友A:
引用 楼主:
exit status -1073741515
Error compiling for board Generic ESP8266 Module.

还是不够详细, 首选项里  显示详细输出    编译  上传 打上钩 再编译, 有详细的编译日志

网友B:
能粘贴这个简版错误信息的,怕是没怎么用过Arduino

网友C:
文件大,分成3个包,去掉zip扩展名,再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粘贴这个简版错误信息的,怕是没怎么用过Arduino

对,从来没用过,今天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够详细, 首选项里  显示详细输出    编译  上传 打上钩 再编译, 有详细的编译日志 ...

Arduino: 1.8.11 (Windows 7), Board: "Generic ESP8266 Module, 80 MHz, Flash, Legacy (new can return nullptr), All SSL ciphers (most compatible), dtr (aka nodemcu), 26 MHz, 40MHz, DOUT (compatible), 1MB (FS:64KB OTA:~470KB), 2, nonos-sdk 2.2.1+100 (190703), v2 Lower Memory, Disabled, None, Only Sketch, 115200"

Arduino: 1.8.11 (Windows 7), Board: "Generic ESP8266 Module, 80 MHz, Flash, Legacy (new can return nullptr), All SSL ciphers (most compatible), dtr (aka nodemcu), 26 MHz, 40MHz, DOUT (compatible), 1MB (FS:64KB OTA:~470KB), 2, nonos-sdk 2.2.1+100 (190703), v2 Lower Memory, Disabled, None, Only Sketch, 115200"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arduino-builder -dump-prefs -logger=machine -hardware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 -hardware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 -tool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tools-builder -tool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tools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 -built-in-librarie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libraries -libraries C:\Users\Jonsen\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 -fqbn=esp8266:esp8266:generic:xtal=80,vt=flash,exception=legacy,ssl=all,ResetMethod=nodemcu,CrystalFreq=26,FlashFreq=40,FlashMode=dout,eesz=1M64,led=2,sdk=nonosdk_190703,ip=lm2f,dbg=Disabled,lvl=None____,wipe=none,baud=115200 -vid-pid=1A86_7523 -ide-version=10811 -build-path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364639 -warnings=none -build-cache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Temp\arduino_cache_859645 -prefs=build.warn_data_percentage=75 -prefs=runtime.tools.mklittlefs.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mklittlefs\2.5.0-4-fe5bb56 -prefs=runtime.tools.mklittlefs-2.5.0-4-fe5bb56.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mklittlefs\2.5.0-4-fe5bb56 -prefs=runtime.tools.python3.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python3\3.7.2-post1 -prefs=runtime.tools.python3-3.7.2-post1.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python3\3.7.2-post1 -prefs=runtime.tools.xtensa-lx106-elf-gcc.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xtensa-lx106-elf-gcc\2.5.0-4-b40a506 -prefs=runtime.tools.xtensa-lx106-elf-gcc-2.5.0-4-b40a506.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xtensa-lx106-elf-gcc\2.5.0-4-b40a506 -prefs=runtime.tools.mkspiffs.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mkspiffs\2.5.0-4-b40a506 -prefs=runtime.tools.mkspiffs-2.5.0-4-b40a506.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mkspiffs\2.5.0-4-b40a506 -verbose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Temp\untitled120500012.tmp\sketch_apr09a\sketch_apr09a.ino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arduino-builder -compile -logger=machine -hardware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 -hardware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 -tool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tools-builder -tool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tools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 -built-in-librarie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libraries -libraries C:\Users\Jonsen\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 -fqbn=esp8266:esp8266:generic:xtal=80,vt=flash,exception=legacy,ssl=all,ResetMethod=nodemcu,CrystalFreq=26,FlashFreq=40,FlashMode=dout,eesz=1M64,led=2,sdk=nonosdk_190703,ip=lm2f,dbg=Disabled,lvl=None____,wipe=none,baud=115200 -vid-pid=1A86_7523 -ide-version=10811 -build-path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364639 -warnings=none -build-cache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Temp\arduino_cache_859645 -prefs=build.warn_data_percentage=75 -prefs=runtime.tools.mklittlefs.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mklittlefs\2.5.0-4-fe5bb56 -prefs=runtime.tools.mklittlefs-2.5.0-4-fe5bb56.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mklittlefs\2.5.0-4-fe5bb56 -prefs=runtime.tools.python3.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python3\3.7.2-post1 -prefs=runtime.tools.python3-3.7.2-post1.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python3\3.7.2-post1 -prefs=runtime.tools.xtensa-lx106-elf-gcc.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xtensa-lx106-elf-gcc\2.5.0-4-b40a506 -prefs=runtime.tools.xtensa-lx106-elf-gcc-2.5.0-4-b40a506.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xtensa-lx106-elf-gcc\2.5.0-4-b40a506 -prefs=runtime.tools.mkspiffs.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mkspiffs\2.5.0-4-b40a506 -prefs=runtime.tools.mkspiffs-2.5.0-4-b40a506.path=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mkspiffs\2.5.0-4-b40a506 -verbose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Temp\untitled120500012.tmp\sketch_apr09a\sketch_apr09a.ino
Using board 'generic' from platform in folder: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hardware\esp8266\2.7.4
Using core 'esp8266' from platform in folder: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hardware\esp8266\2.7.4
Detecting libraries used...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xtensa-lx106-elf-gcc\\2.5.0-4-b40a506/bin/xtensa-lx106-elf-g++" -D__ets__ -DICACHE_FLASH -U__STRICT_ANSI__ "-I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hardware\\esp8266\\2.7.4/tools/sdk/include" "-I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hardware\\esp8266\\2.7.4/tools/sdk/lwip2/include" "-I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hardware\\esp8266\\2.7.4/tools/sdk/libc/xtensa-lx106-elf/include" "-IC:\\Users\\Jonsen\\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364639/core" -c -w -Os -g -mlongcalls -mtext-section-literals -fno-rtti -falign-functions=4 -std=gnu++11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exceptions -w -x c++ -E -CC -DNONOSDK22x_190703=1 -DF_CPU=80000000L -DLWIP_OPEN_SRC -DTCP_MSS=536 -DLWIP_FEATURES=1 -DLWIP_IPV6=0 -DARDUINO=10811 -DARDUINO_ESP8266_GENERIC -DARDUINO_ARCH_ESP8266 "-DARDUINO_BOARD=\"ESP8266_GENERIC\"" -DLED_BUILTIN=2 -DFLASHMODE_DOUT -DESP8266 "-I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hardware\\esp8266\\2.7.4\\cores\\esp8266" "-I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hardware\\esp8266\\2.7.4\\variants\\generic"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364639\\sketch\\sketch_apr09a.ino.cpp" -o nul
Generating function prototypes...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xtensa-lx106-elf-gcc\\2.5.0-4-b40a506/bin/xtensa-lx106-elf-g++" -D__ets__ -DICACHE_FLASH -U__STRICT_ANSI__ "-I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hardware\\esp8266\\2.7.4/tools/sdk/include" "-I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hardware\\esp8266\\2.7.4/tools/sdk/lwip2/include" "-I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hardware\\esp8266\\2.7.4/tools/sdk/libc/xtensa-lx106-elf/include" "-IC:\\Users\\Jonsen\\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364639/core" -c -w -Os -g -mlongcalls -mtext-section-literals -fno-rtti -falign-functions=4 -std=gnu++11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exceptions -w -x c++ -E -CC -DNONOSDK22x_190703=1 -DF_CPU=80000000L -DLWIP_OPEN_SRC -DTCP_MSS=536 -DLWIP_FEATURES=1 -DLWIP_IPV6=0 -DARDUINO=10811 -DARDUINO_ESP8266_GENERIC -DARDUINO_ARCH_ESP8266 "-DARDUINO_BOARD=\"ESP8266_GENERIC\"" -DLED_BUILTIN=2 -DFLASHMODE_DOUT -DESP8266 "-I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hardware\\esp8266\\2.7.4\\cores\\esp8266" "-I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hardware\\esp8266\\2.7.4\\variants\\generic"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364639\\sketch\\sketch_apr09a.ino.cpp" -o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364639\\preproc\\ctags_target_for_gcc_minus_e.cpp"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tools-builder\\ctags\\5.8-arduino11/ctags" -u --language-force=c++ -f - --c++-kinds=svpf --fields=KSTtzns --line-directives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364639\\preproc\\ctags_target_for_gcc_minus_e.cpp"
Compiling sketch...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python3\\3.7.2-post1/python3"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hardware\\esp8266\\2.7.4/tools/signing.py" --mode header --publickey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Temp\\untitled120500012.tmp\\sketch_apr09a/public.key" --out "C:\\Users\\Jonsen\\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364639/core/Updater_Signing.h"
exit status -1073741515
Error compiling for board Generic ESP8266 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够详细, 首选项里  显示详细输出    编译  上传 打上钩 再编译, 有详细的编译日志 ...

没发现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大,分成3个包,去掉zip扩展名,再解压。

我有这个包,安装了

楼主:
看这个输出是不是没有安装python?

网友C:
用个简单的程序试一下:我的是Arduino 1.8.13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9600); //This pipes to the serial monitor
  Serial.println("Initialize Serial Monitor");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Serial.println("Hello world!");  // Print "Hello World" to the Serial Monitor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下面的黑窗口,只有这些输出:<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

Executable segment sizes:
IROM   : 232936          - code in flash         (default or ICACHE_FLASH_ATTR)
IRAM   : 26892   / 32768 - code in IRAM          (ICACHE_RAM_ATTR, ISRs...)
DATA   : 1248  )         - initialized variables (global, static) in RAM/HEAP
RODATA : 748   ) / 81920 - constants             (global, static) in RAM/HEAP
BSS    : 24936 )         - zeroed variables      (global, static) in RAM/HEAP
项目使用了 261824 字节,占用了 (27%) 程序存储空间。最大为 958448 字节。
全局变量使用了26932字节,(32%)的动态内存,余留54988字节局部变量。最大为81920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简单的程序试一下:我的是Arduino 1.8.13

我打开后程序啥都没改,就是编译不了

网友D:
网上搜个免安装的,不用这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搜个免安装的,不用这么纠结

还有这种好事情?我找找看

网友B:
Arduino 一级没报错,像是 python 一级运行毛病。查了下错误代码,大致是 py 工具箱缺 dll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duino 一级没报错,像是 python 一级运行毛病。查了下错误代码,大致是 py 工具箱缺 dll 了:

感谢老铁,正是这个问题。参考图中的帖子。安装文件后重启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