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499can接收发送中断配置以及串口问题更改

楼主(2021-04-09):
解决无法接收标准帧的问题,程序如图
更正串口的初始化程序
void UartInit(UART_TypeDef* UARTx,int BaudRate)
{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ART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AF_UART_1); //PA9、PA10复用为串口1

#if 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u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推免复用输出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Pin_10;                          //uart1_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115200;                                                                                 //波特率
        UART_InitStructure.UART_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停止位
        UART_InitStructure.UART_Parity = UART_Parity_No ;
        UART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输入输出模式
        UART_InitStructure.U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UARTx, &UART_InitStructure);
        UART_Cmd(UARTx, ENABLE);  //UART 模块使能

        U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x, 0xff);

  //这里需要进行接收,所以要打开接收中断
  //UART_ITConfig(UARTx, UART_IT_RXIEN, ENABLE);//使能接收中断
  //NVIC_SetPriority(UART1_IRQn, 3);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

解决无法接收标准帧的问题,程序如图

解决无法接收标准帧的问题,程序如图

楼主:
寻求tk499的rtc例程

网友:
在别的帖子里回复了,别歪楼了,这个RTC满大街都是,不一定要官方的程序的

网友A:
感谢楼主贡献代码,有个540*960高分辨率的5寸IPS全视角液晶,给你一张半价优惠券,看喜欢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40951149057
使用方法就是截图这个帖子给客户,叫她改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贡献代码,有个540*960高分辨率的5寸IPS全视角液晶,给你一张半价优惠券,看喜欢不:https://item.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