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无刷电机

楼主(2021-04-10):
各位坛友,最近公司的一款产品用到的无刷电机由于原来的厂家不供货了,
要寻找替代品,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合适的电机,请各位坛友有用过或是知道哪家有类似电机的推荐一下。

要求如下:
外形尺寸:直径60mm,长度(不包括轴长)小于80mm;
输出轴径:8mm;输出轴长:22mm;
力矩:0.5N.M;
转数:0~480RPM。

可能之前说明的有点过于简单,事实上这个无刷电机的必须运行平稳静音,电机的电极数要比较多,
这0.5N.M的扭矩要求,看似不高,实际上很多120W的无刷电机的扭矩都达不到0.4N.M;
之前是一个浙江大学的教授定制的,后来这个教授离开学校再没有联系上了,于是就断货了;
我们先后找了很多电机厂家,都做不好这种低速高扭矩的无刷电机。

网友:
电机厂多的是

网友:
200W伺服电机

网友A(2021-06-04):
无刷马达+减速机(至少20:1),不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马达+减速机(至少20:1),不难呀

不能用减速机,因为是用在切片机上的,减速机的齿轮会有间隙,用户体验不好。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厂家了定做了,扭矩达到0.8NM,只是外径做成了70mm。

网友:
这个得定制估计,一模一样的参数难。。。Nidec你可以问下有没有,之前用过42M704L530还行,参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