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us与Keil uVision5仿真联调STM32不成功的原因

楼主(2021-04-10):
Proteus装的是8.9的版本,8.11的版本也试过;Keil uVision5装的是5.27版本,例子是STM32Cube里自带的STM32F103RB-Nucleo中的GPIO例子,编译无错误。按照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eaa01a0102z57y.html这个讲解也装了vdmagdi,并且在Options for Target 的Debug 选项页中也选择了选择 Proteus VSM Simulator,并将CPU改成了Proteus有的STM32F103R6并且编译无错,在 proteus 的 Debug菜单下,勾选了 Start/Restart Debugging,在Keil里点Debug或者Load,然后Proteus就弹出下面这个错误:

再看Proteus的错误提示是下面这个:
Could not open ELF file '..\..\ADMINI~1\AppData\Local\Temp\VSM Studio\ee0c07df8c904ee6b774e5c7d9b1d8e5\STM32F103R6\Debug\Debug.elf'. [U1_CM3CORE]
Failed to load ELF file '..\..\ADMINI~1\AppData\Local\Temp\VSM Studio\ee0c07df8c904ee6b774e5c7d9b1d8e5\STM32F103R6\Debug\Debug.elf' [U1_CM3CORE]
这是啥意思阿?干嘛Proteus非要在临时文件夹里找这个生成的Debug.elf文件?把Keil里生成的.elf文件直接加载到Proteus确定是可以运行的,也试过网上说的以管理员权限运行Proteus结果还是一样,其他解决方法网上似乎就没有了,请问哪位能指点下问题?谢谢。

网友:
买个开发板吧,这么折腾完全无意义。

网友:
C51可以,ARM没试过

网友A:
我一直没能想明白,这玩意仿真单片机的意义何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没能想明白,这玩意仿真单片机的意义何在

可能是不需要焊接,不用下载固件,分享方便,比给别人快递板子或者让别人买一样的开发板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没能想明白,这玩意仿真单片机的意义何在

很有意义的,好多外设可以仿真。

楼主:
继续求教,按网上说的更改环境变量啥的都无效,网上搜索也没有见到有效的结果,因为根本就不会生成这个Debug.elf文件上哪里能找到和打开呢?
现在就想退一步,想按网上介绍的用logic analyzer这个来看看,嗯,一试不管加啥都是Unknown Signal?直接右键添加的话也都是不能填加,请问这玩意怎么能添加端口看看?另外和网上介绍的Debug里我的显示是这样的:

而网上给的是这样的:

网友(2021-06-04):
proteus7的时候还是可以的,现在新版本好像不行了

网友(2022-08-06):
Proteus 8 官方改变策略了 VSM 相关变成要收费,原本的下载也屏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