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用于UV固化胶的紫外光手电筒

楼主(2021-04-10):
假货宝上面买了UV固化胶,附送的手电筒太不给力了,照射一分钟都不固化,照射纸币的防伪倒是很清晰
不知道是波长不对还是功率不对

大家有没用过的比较好用的UV固化用紫外光源推荐

网友:
擦除eprom的灯应该可以吧,有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常用的紫外固化波长365 / 395 / 405,先搞清楚你的胶是哪个波长的再买对应的光源。

网友:
紫外线灯泡

网友:
淘宝搜索 韩国UV365 5w或者10w的就可以了

网友A:
LED一般太弱,可以晒晒太阳就固话了。

网友:
应该是功率太小

网友:
压着照五分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一般太弱,可以晒晒太阳就固话了。

有可能是功率不够,免费送的手电筒,好不到哪去。

网友:
牙医用的紫外线手电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