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HS2248无线钥匙芯片的烧写方法

楼主(2021-04-10):
朋友的电动车无线钥匙最近不灵了,只好使用备用钥匙。我拆开坏的那个发现里面的电路极其简单,一颗sop8的芯片,三个按键,一个纽扣电池外加几个电阻电容。经过搜索了解到这颗芯片叫HS2248,内嵌64字节flash用于存放射频发射数据,我觉得坏的钥匙是数据丢失了只要重新编程就可能好了。但是在网上一直没有找到这颗芯片的编程方法,所以发贴求助大家。

网友:
这个是OTP的,集成了RF,不可以二次编程

楼主:
看来没戏了。

网友A:
坏的原因除了电池很大可能性是锅仔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的原因除了电池很大可能性是锅仔片。

那三个按键还是正常的,按下去LED会亮的。只不过亮度明显比好的钥匙暗。芯片数据手册上说LED输出和RF输出信号是一致的。所以我怀疑芯片内部存的数据坏了。不过按说钥匙摔一下不至于破坏芯片内部数据吧。一直没想明白怎么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三个按键还是正常的,按下去LED会亮的。只不过亮度明显比好的钥匙暗。芯片数据手册上说LED输出和RF输出 ...

亮度低?电池质量问题或接触不良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2021-05-24):
换了一块新电池就正常了。之前钥匙掉地上摔开了再捡起来就不灵了,检查过电池电压正常(3.1几V),一直没认为电池有问题:(
摔一下居然把电池摔坏了,一直没想通。谢谢大家给我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