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够抹除芯片丝印的药水

楼主(2021-04-11):
现在芯片上的丝印是激光烧的,想去除掉,打磨的方法完全不考虑,因为量不大,也没有必要找专门的公司用激光成批抹除,以前看大疆的电调上的芯片丝印都是用某种溶剂给抹除,效果很好,不知道有没有坛友知道这玩意,用量也不大,叫什么名字,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A:
量不大就砂纸。标号高的砂纸磨出来比较精细,不会太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不大就砂纸。标号高的砂纸磨出来比较精细,不会太难看。

论坛10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得到站长第一次回信,感慨!

虽说量不大,但一个个磨也是很费时间的,对芯片也有伤害。

还是药水好,大疆的芯片涂了这个药水,丝印完全抹除,甚至有部分都溶解变形了。以前有个产品,一看就是专门公司用激光烧的,对着光线晃两晃,凭借测绘的原理图和淘宝丝印照片,基本都可以确定型号。

网友B:
不可能用药水洗掉。因为不是印上去的,你也说了是激光烧,导致材料烧焦与周围形成色差印寄,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磨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论坛10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得到站长第一次回信,感慨!

虽说量不大,但一个个磨也是很费时间的,对芯片也 ...

模型用小电摩,没问题吧?如果这样都能搞坏,肯定也做不了手焊接0603的活;换言之,能焊接0603的手的精细度,操作小电摩打磨,对芯片没有损害的

网友D:
关键字 芯片去字笔 不知道是啥药水 反正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字 芯片去字笔 不知道是啥药水 反正很好用

多少钱,搜了下200多?还不如买个手持砂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用药水洗掉。因为不是印上去的,你也说了是激光烧,导致材料烧焦与周围形成色差印寄,唯一的办法就是 ...

激光其实是烧掉IC表面,达到刻字效果。

如果有药水能溶解IC表面,出来的效果也觉不好看。

还是使用激光或打磨方法。

激光方法不用很大量,我以前听说是200元起步。2000片是200元,200片也是200元。而且已经包括重新刻字上去的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字 芯片去字笔 不知道是啥药水 反正很好用

芯片去字笔了解过,好像对激光丝印效果不好,只是去除国产芯片那种丝印有效果。
看大疆的效果药水的量应该不是笔所能提供的。

现在搞解密的吊毛太厉害!不去丝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字 芯片去字笔 不知道是啥药水 反正很好用

听你的,淘宝下单试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用小电摩,没问题吧?如果这样都能搞坏,肯定也做不了手焊接0603的活;换言之,能焊接0603的手的精细 ...

机械打磨芯片,老外直接退货。

网友:
tb有个“神奇芯片去字笔”(这就是关键词)(不是广告)
没买过,看介绍应该是某种溶剂。
但是我见过的类似处理的板子,有一种是覆盖型的,就是看起来是溶剂溶掉表层,但实际上是盖上去一层什么东西,如果是这样就没意思了。
不确定这个笔到底真的是溶剂还是油墨覆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的,淘宝下单试一下,多谢!

期待测试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10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得到站长第一次回信,感慨!

虽说量不大,但一个个磨也是很费时间的,对芯片也 ...

去淘宝上搜可以溶解环氧的那种溶剂,就可以了

网友E:
小电磨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电磨完事

不要用这种方法了,到时候芯片出了问题搞死人。

网友:
期待楼主测试结果

网友:
一般都是打磨的

检测机构做开盖用的是激光+加热的发烟硝酸,当然硝酸也是管制化学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芯片去字笔了解过,好像对激光丝印效果不好,只是去除国产芯片那种丝印有效果。
看大疆的效果药水的量应 ...

开盖鉴定型号500元,比你搞打磨成本还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机械打磨芯片,老外直接退货。

淘宝上激光打磨,重新打字便宜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激光打磨,重新打字便宜的要死,

淘宝上激光打磨也是麻烦,还要把芯片寄去再寄回来

网友:
小电磨转速都太高,不太容易控制,不知道有没有低速的

网友G:
双组份树脂,等稍微稠点的时候,用塑料片刮到芯片上薄薄一层,等固化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开盖鉴定型号500元,比你搞打磨成本还低。

我也觉得,拿去找专业破解的人,开盖直接鉴定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双组份树脂,等稍微稠点的时候,用塑料片刮到芯片上薄薄一层,等固化就行了。 ...

我总怀疑这种方法容易被破掉。因为里面的字仍在。

网友:
电动打磨笔 非常好用,修手机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去字笔了解过,好像对激光丝印效果不好,只是去除国产芯片那种丝印有效果。
看大疆的效果药水的量应 ...

普通的覆盖表面的确实不好用 这种是溶解表面的 所以激光的也没问题 打磨太费事 打磨完了还得用空压机吹 这种直接一涂省事 自己买的话我也舍不得花这钱 但对公司来说这就是毛毛雨 所以我们都是用这一涂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总怀疑这种方法容易被破掉。因为里面的字仍在。

树脂和塑封粘在在起,很难不破坏塑封的情况下分离,分离树脂时破坏了塑封表面,字也就坏了,花大价钱分离树脂,不如开盖直接看DIE了。在破解成本有限制前提下,涂树脂比打磨人工成本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觉得,拿去找专业破解的人,开盖直接鉴定型号

难道你和搞专业破解的鸟人们很熟吗?华强北90%以上都是接单的,更别提淘宝号称业界元老的了。
事是这么回事,但实际没那么简单。
一般来说,源文件不太容易泄密,除非是傻鸟,问题一般都出在委托烧写的环节或是使用什么垃圾手持编程器,自己烧程序最好。
自己花几千块甚至更多的钱买的设备,就算500块鉴定一次,一家要是没搞定,芯片就报废,你还有多少钱再买几台又去鉴定?总归是有限尝试吧?不会再说什么没有解不了的秘,只要够时间和有钱的没头脑的屁话了吧?有钱有时间还天天穿格子衬衫挤地铁吗?
搞懂破解的人的心理很重要,首先你做的东西得有技术门槛,而且要热卖,没这个前提后面的事都不会有。
对于单片机没有型号,你可以花点钱让人鉴定,但模拟的器件就没那么容易了,不知道型号,参数很难自己测。
鉴定之后,就算知道了型号,找个靠谱的破解商家也不容易,还不说是难解的型号了,难免狮子大开口。就算想花钱破解,你也得掂量一下,得到的破解文件能否用的起来,万一搞个陷阱啥的,死的会很难看。有心想读懂吧,看着这些bin文件,有这个功底和耐性吗?加点算法看得懂吗?ida啥的也不是万能呀!

抹掉型号,就是说我有准备了,丫的死心吧。当然,也可以把常见型号抹掉,虚虚实实最好。有时候关键可能就在那些不起眼的抹掉型号的玩意上面。逻辑炸弹什么的意淫想法就不要了,自己玩自己啊!

做电子产品,不是防老外,我们还得靠他们的开源呢!只是防自己人而已。

说什么知道了功能就可以自己写的这些屁话的都是些肤浅的小白,嵌入式控制门槛高着呢!不过,技术好不一定是赚钱高手这很有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其实那些破解的人也不一定多赚几个钱,要有一些防破解手段,增加破解成本

网友I:
砂纸太慢了,看过用砂轮打磨的。

网友:
手持小砂轮,速度开到最快,滋的一声,轻轻松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砂纸太慢了,看过用砂轮打磨的。

砂带机了解一下。最适合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