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信号使用运放放大和软件放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4-11):
如果不考虑软件处理速度及AD输入阻抗。
对一段电压信号放大,使用运放放大10倍再传入AD和先用AD采集再放大10倍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ADC分辨率,没这个条件的话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adc分辨率固定的。如果信号弱,硬件调理一下信号,提高精度。软件放大对精度提升没效果。有些单片机也内置运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ADC分辨率,没这个条件的话不知道怎么说。

不,我意思是无论是用哪种放大,都是信号送入ADC,只是先放大送进去,还是不放大送进去再软件放大

网友:
信号一点点大,直接采集极端情况采到的都是杂波。再软件放大有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我意思是无论是用哪种放大,都是信号送入ADC,只是先放大送进去,还是不放大送进去再软件放大 ...

你的软件放大什么意思?没有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我意思是无论是用哪种放大,都是信号送入ADC,只是先放大送进去,还是不放大送进去再软件放大 ...

先放大再送入就相当于Adc的分辨率放大了,比如AD每位为2mv,外部放大10倍,
对测量信号这个AD输入的2mV就对应放大前的0.2mV(实际信号输入和放大后输入已经不同了)
如果是软件放大,那就没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我意思是无论是用哪种放大,都是信号送入ADC,只是先放大送进去,还是不放大送进去再软件放大 ...

软件放大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光学变焦和数码变焦的区别。

分辨率足够细(看不到马赛克)就无所谓;太远的太小的话必须先上光学放大;

同理信号太弱的话,有可能接近 ADC 分辨极限(Vref/2^N),直接采样会造成严重的量化失真(马赛克),这时候需要先模拟放大。

网友:
软件放大,不能改善信噪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我意思是无论是用哪种放大,都是信号送入ADC,只是先放大送进去,还是不放大送进去再软件放大 ...

因为分辨率关系到用哪种方式划算,假设在理想状态下(不考虑任何可变因素,这里假设一切都是理想的)。

信号源 0.123V,若 ADC 的 Vref 是3.3V:

在 8bit 采样时,1 bit 相当大约 13mV,0.123V 采样值是 9~10 之间(9.5),看 ADC 怎么取值的,用软件放大20倍,等于 180 或 200。

但如果用运算放大器放大 20 倍后再采样,等于 190~191(190.8),你可以看到软硬件放大的差距了。

好了,再算算  12bit 采样,1bit 大约是 8mV,0.123V 采样时是 15 ~ 16(15.4),用软件放大是 300 或 320。

用运算放大器放大到 2.46V,此时 ADC 采样值为 307 ~ 308(307.5),这些就是区别。

分辨率越高就越不能用软件放大,因为误差太大,丢失的细节太多。

反之如果分辨率越低,软硬件放大之间的差值比例就越小,对于不讲究的环境下来说就能节省硬件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分辨率关系到用哪种方式划算,假设在理想状态下(不考虑任何可变因素,这里假设一切都是理想的)。

谢谢,我开始有点理解了

网友:
看来楼主电路基础还没入门, 比如你要采集1uV的信号,你觉得你MCU 分辨的出来吗,你放大10000倍又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分辨率关系到用哪种方式划算,假设在理想状态下(不考虑任何可变因素,这里假设一切都是理想的)。

数码放大后都是20的绝对波动范围,为何说分辨率越高(例如12bit)越不适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码放大后都是20的绝对波动范围,为何说分辨率越高(例如12bit)越不适合? ...

因为采样率越高,软放大被丢失的细节就越多。但采样率越高的 ADC 价格是越贵的,从设计角度来说是方向性错误。

网友:
光学变焦和数码变焦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采样率越高,软放大被丢失的细节就越多。但采样率越高的 ADC 价格是越贵的,从设计角度来说是方向性 ...

先明确下,系统选择 ADC 分辨率时,都是以不考虑数码放大为前提的。
因为数码放大不能改变相对误差,不提升也不降低精度。

选择高分辨率,自然是要识别更低的模拟量变动,低分辨率反之并且节省成本。

有了 ADC 分辨率的选定,才有了软件处理阶段是否用数码放大的说法。
拥有高分辨率 ADC 的系统,更倾向于支持数码放大,因为可以有细节展示;
本就没什么分辨率的系统,再上数码放大直接就是糊成一片了。

四百万像素的 CCD 线尺寸放大到 2x,和一百万像素的 CCD 可以有相同效果。
所以同样最差画质下,四百万像素的系统倾向于最高 2x 数码放大,而一百万则不做数码放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明确下,系统选择 ADC 分辨率时,都是以不考虑数码放大为前提的。
因为数码放大不能改变相对误差,不提 ...

1. 先明确下,系统选择 ADC 分辨率时,都是以不考虑数码放大为前提的。
选择 ADC 是以应用目标的需求为基础的,和用什么放大没啥关系。合格的工程师,是以最低的成本做到符合需求才对。所以如果这个目标偏了,后面的方向就错了。

2. 因为数码放大不能改变相对误差,不提升也不降低精度。
你这是假设了理想条件,即在无限实数的情况下,但二进制算法做不到,尤其是单片机的表达能力更加有限 ...

所以,按我带小朋友们的经验,他们往往是把什么都最理想化了,没考虑实际的使用环境和条件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先明确下,系统选择 ADC 分辨率时,都是以不考虑数码放大为前提的。
选择 ADC 是以应用目标的需求为基 ...

总之 LZ 能明白就行,我们就一个本无定数的问题争来争去意义不大。
从成本角度,高分辨率自然不和数码放大沾边;
从功能角度,高分辨系统大多拥有可变范围更大的数码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之 LZ 能明白就行,我们就一个本无定数的问题争来争去意义不大。
从成本角度,高分辨率自然不和数码放 ...

因为大家的关注点和切入点不同,有时候误会就是这么产生的,上礼拜和一位老同事讨论也是这样:

当时他兴致勃勃的想跟我讨论放大器的纠偏和漂移细节,我对他说我们的产品用不上 ...

因为部门项目多,实在是太忙,任何问题都要立即给出一个合理适用的解决方案,没办法在某个具体的细节上纠缠。

我问他是什么产品上用这个,或哪个治具上需要用这个放大器来纠偏,他答不上来 ...

唉,这场讨论我只能陪你呵呵呵啦!他兴致勃勃地说了一通,我能咋办呢?

他说些啥我都不知道,因为脑袋里在想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不过他能开心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