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一摸nrf51822 的IO 就复位。啥情况?

楼主(2021-04-11):
  外部供电烧片运行测试,用手一摸SWD接口的IO就出现一直复位不往下运行的情况。 尝试将SWD  两个调试IO接下拉10K,还是出现一直复位。手一离开就可以正常运行。
而且触碰其他引出IO(TX RX)也会。以为是肚子下的大焊盘接地不良,但是用万用表量了下。那个大焊盘和边上的脚是连通的,就算大焊盘没有吹好但边上的脚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应该不是接地不良引起的。

网友A:
我遇到过这个开了UART功能的话,APP_UART_FLOW_CONTROL最好Disable掉,然后RXD没有连接的话,最好先上拉一下吧
这个芯片最近价格也上来而且货源不多了,上周的报价接近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这个开了UART功能的话,APP_UART_FLOW_CONTROL最好Disable掉,然后RXD没有连接的话,最好先上拉一 ...

   嗯  感谢回复!我试试,UART也会影响其它IO一并受影响吗?比如SWD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