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π120U31这种隔离器件的原理是什么,是否跟光耦效果一样

楼主(2021-04-12):
本来想用光耦隔离串口通信,在LC商城上看到了这种隔离器件,这个价格已经跟光耦方案成本差不多,感觉完全没必要用光耦了
请教一下大家,这种隔离芯片的原理是什么,能否达到跟光耦一样的效果?

网友A:
不用想了,买不到货了。代理商订货周期4个月……
JLC的价格也不对了,现在代理商那里已经涨价了,批量1块3,但是没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想了,买不到货了。代理商订货周期4个月……
JLC的价格也不对了,现在代理商那里已经涨价了,批量1块3 ...

我目前只是选方案,因为之前没用过,所以想了解一下原理
您了解这个的原理吗?我感觉无论是磁耦合还是电容耦合,都耦合不了直流信号呀,不知道这种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文档不是说了么,电容隔离,电容分压电路的变种用法。

常规电容分压电路利用的特性是电容两端电压和容量成反比。

加一个电容就可以实现信号隔离。

网友:
磁隔,可以可以替代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档不是说了么,电容隔离,电容分压电路的变种用法。

常规电容分压电路利用的特性是电容两端电压和容量成 ...

了解了,谢谢!

网友:
U系列慢的像猪。只能跑100多K

网友C:
nnd.刚确认好pcb .可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nnd.刚确认好pcb .可怎么搞。。。。

这个p2p兼容型号还是挺多的

网友:
可以用 CA-IS3722HS  这个型号来替代,如果买不到,用的不多的情况下我可以匀一点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想了,买不到货了。代理商订货周期4个月……
JLC的价格也不对了,现在代理商那里已经涨价了,批量1块3 ...

这个还好吧,我昨天1.3买了100个。100K的速度,做485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想了,买不到货了。代理商订货周期4个月……
JLC的价格也不对了,现在代理商那里已经涨价了,批量1块3 ...

错了,昨天买的是3路的,做485刚好合适

网友E:
话说隔离485,那使能脚用什么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好吧,我昨天1.3买了100个。100K的速度,做485比较合适。

散的还有批量没有。
前几天进了10k,后续要4个月以后才有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隔离485,那使能脚用什么隔离

3路隔离的,2路信号,1路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