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线缆的屏蔽层怎么接线?(开关电源影响大)

楼主(2021-04-12):
如题,
称重计的屏蔽线和称重计金属部分是联通的,称重计安装在金属支架上,金属支架是接大地的。所以现在称重计的屏蔽线是接到大地的。
系统24V供电,通过LDO变成5V给称重传感器供电,有电池,空置时,打开开关电源时和电池供电时重量会有20~30g的差,
如果开关电源不接大地,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开关电源要接大地的。
称重计的屏蔽线通过一个1M电阻和1nF电容接到24V地,没有改善。

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不用开关电源。

网友B:
屏蔽线两端都接大地了?试试只一端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开关电源。

目前只能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线两端都接大地了?试试只一端接大地

屏蔽线一段悬空试过也没有改善

网友C:
换好的电源试试。同样参数的开关电源,好的跟差的能差好几倍价格,性能也是肯定有差别的。

网友D:
如果开关电源接的“大地”,是不可靠的假大地,那么就很容易出现你这种情况了,查查吧,你的系统接地是否每个点都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好的电源试试。同样参数的开关电源,好的跟差的能差好几倍价格,性能也是肯定有差别的。 ...

您说的这个好电源体现在哪里,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开关电源接的“大地”,是不可靠的假大地,那么就很容易出现你这种情况了,查查吧,你的系统接地是否每 ...

大地确实接好了
开关电源不接大地,其它金属部分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工频干扰是否会有这样的影响?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很多24V开关电源轻载纹波2V

楼主:
24V加滤波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好电源体现在哪里,怎么测?

主要是各种保护、抗冲击、纹波等性能不同。尤其纹波,示波器一测便知。

网友:
加了多大滤波?

网友E:
现场屏蔽线,最好是单端接地,相对来说,也许效果会更好。

网友F:
没考虑一下隔离电源吗,或者直接在探头边上把模拟信号处理完,线缆送出来的是数字信号

楼主:
成品直流滤波器,搜一下,又很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场屏蔽线,最好是单端接地,相对来说,也许效果会更好。

已经又屏蔽了且单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考虑一下隔离电源吗,或者直接在探头边上把模拟信号处理完,线缆送出来的是数字信号 ...

线本身不长,50cm左右。

网友(2021-05-27):
我的理解差不多就是屏蔽线单端接地。

网友:
你需要的是数字地接大地

网友:
换个好的传感器试试

网友G(2022-03-16):
解决没有,说下后续,是不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决没有,说下后续,是不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解决了,仔细看帖。

网友(2022-04-27):
干扰问题、单点接地点问题,都比较难搞,需要实地逐一排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