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室内小车怎样实现厘米级别的定位?

楼主(2021-04-12):
如题,小弟只知道用wifi、蓝牙、UWB可以进行室内定位,但是最好的精度在15cm左右,而且还不稳定,偶尔会出现比较大的漂移。

请问论坛里面的大神,是否有可以实现2cm以内准确定位的方法,可以增加其他的附属基站等设施,但是价格不能太高就行。

恳请大家赐教!

网友A:
车管所考驾照科目二的定位就是厘米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管所考驾照科目二的定位就是厘米级的吧。

那是用的差分GPS 室内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管所考驾照科目二的定位就是厘米级的吧。

那个是室外的,用的是差分GNSS,室内没有GNSS信号,所以搞不成。

网友:
没有这种技术。一般实现这个精度定位的是SLAM+Tag。用TOF和AOA之类的技术只能在实验室无遮挡环境内实现<5cm的精度。

网友B:
UWB吧 这个确认可以

网友:
用slam + 二维码tag. 达到2cm需要高分辨率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UWB吧 这个确认可以

是否有厂家或者产品品牌推荐?
我问了几家都是只敢保证无遮挡15cm,都不敢说10cm,我自己买了一套,实测下来还不到15cm

多谢了!

网友:
四川中电昆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