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能改成12.6v输出用于锂电池充电吗?

楼主(2021-04-1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c1t33c8ce57

比如这个,原本应该是用于液晶电视的,我实测80-290vac都可以使用,这么小这么强的性能可惜只有12v,

想提升一点电压给锂电池充电,可惜本人一直单片机编程不懂电源无从下手,谁懂这个能改吗?

芯片好像用的是NE1109F,网上也没有搜到资料。

网友:
买工业电源,本身就带可调电阻,比如明纬。。不过不建议直接怼电池上,最好有均衡保护板,因为电流太大了。

网友:
改这个意义何在?学习的话可以,想省事改一下用那还是算了,不是改几个原件那么简单,起码改成13V输出,然后外加

一个恒流恒压的DCDC才可以。

网友:
充电池需要有限流才行,一般开关电源直接接电池充(即使调了电压),
充大电池会过载打嗝(只有电源电池内阻和线路电阻限流,都是毫欧级),
充小电池电流超出电池所能承受的范围。
电池和电源都很危险,这俩你死我活非得一个上天一个半残不可。

弄个专门的充电器是最方便的,也不贵。

如果一定想自己做,最好额外增加一个充电电路,12.6v可以是CN3763,电流可达4A,电路参考datasheet,用这个IC的话,随便找个笔记本电脑电源或24v电源接上就可以了。
电池也要有保护板才可以。没有保护板的不要用。(航模电池例外那是没办法,但那种电池也不能这么充)

改变开关电源一般可以在电路板上找TL431,这里是控制电压的,楼主这个连接的可能是背面的U3,修改与其连接的2个电阻可以改变电压,具体的计算可以找TL431的datasheet。

网友:
不能用,没有横流部分,电源容易过流保护或炸机,电池也容易大电流发热充鼓

网友A:
恒流恒压的电源用在充电上,如果想知识充满怎么做?判断充电电流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流恒压的电源用在充电上,如果想知识充满怎么做?判断充电电流值?

可以在达到浮充电压后(即锂电池的4.2V),充电电流降至C/10时提示已充满。
TP4056和很多充电IC都是这样的,但他们是设定的充电电流与实际电流比的(比如设定1A,降至0.1A时结束),设计时按电池容量计算比较好。
比如1000mAh电池,充电电流小于100mA显示充满。
如果500mAh电池,则电流小于50mA显示充满。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给我耐心讲解,我原以为改电压就行了呢,原来还有这么多道道,学习了。

网友:
土办法, 电源和锂电池中间串联个12V的灯泡, 灯泡的功率取决于充电电流的大小;

灯泡灭了,电池就充满了;

网友:
买个限流恒压的电源就可以了,对于液晶电视的电源需要修改反馈电路

网友:
改电压可以的,但是最大电流不能超过电池承受。

直接关键词锂电钻充电器12.6v2a  16包邮。还有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