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接修一台迷你豆浆杯不加热故障

楼主(2021-04-12):
今日接修一台迷你豆浆杯不加热故障,电机运转正常,电脑板操作正常,拆开检查发现加热继电器坏了,找个小体积12V10A代替原12V5A后装机正常

楼主:
维修这行多数都要代换零件来降低成本,修这个东西也就30元,不值得又去掏邮费买

网友:
我家有一台也是不加热

网友:
合理的价格应该是50-100
我特意查了一下淘宝,这个东西新的300左右。修一下收50是再保1个月。如果收100再保三个月。

网友:
我去  楼主  咋和我前两天拆的一样,我送售后了

不会转给你了吧?

网友:
降低成本通过料板,  收集一屋子的东西, 每个板好像都有用得着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