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通信求助帖

楼主(2021-04-13):
请问有2.4G通信接收端能够做成一对多的吗?有没有什么现成的模块方案,请推荐下

网友A:
当然可以,随便找个2.4G模块,地址搞成一样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随便找个2.4G模块,地址搞成一样的就行了

这样如果遇到多个发送的话怎么处理?

网友:
做成分时发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如果遇到多个发送的话怎么处理?

任何信道都不能保证通信一定是成功的。

这类射频芯片比如24L01P一般都带有ACK机制,没收到ACK会自动重发,当然重发一定次数后也可能还是失败

要确保一定成功 ,得你自己去做保证,比如应用层收到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