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 你的PCB是否有打标需求,低成本的那种!

楼主(2021-04-13):
为了让产品有更好的管理与追溯性,一些比较关键电路板都期望有打标需求。
目前市场上有激光打标的设备,嘉立创客户众多,订单多,增加一个流程影响效率。 我们在思考利用字符印刷的时候自动生成打标字符/二维码/条码
这个唯一的问题可能是怎么设定与编辑这个自定义的标,需要与系统对接。

问题,你是否有需求这个打标服务? (每块PCB 有唯一的,不同的编码,比如编号自增
因为这个打标服务,你是否愿意用嘉立创EDA来设计PCB?
价格应该是非常低,可以忽略的那种,只要用嘉立创EDA,我们的成本不高。

网友A:
没看明白是啥意思。 我经常这么干啊! 二维码,条形码搞到丝印层。 楼主的意思是 可能 嘉立创EDA 可以自动或者很容易的实现这个功能呗? 用其他软件也是可以实现的,只是比较麻烦。要经过图形转换。

网友B:
有需求,但是需要每张板子的编码不一样。也就是做十张板子那么序号是1-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啥意思。 我经常这么干啊! 二维码,条形码搞到丝印层。 楼主的意思是 可能 嘉立创EDA 可以自动 ...

版主说的是,对生产的每块板子打印唯一的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需求,但是需要每张板子的编码不一样。也就是做十张板子那么序号是1-10。 ...

版主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在JLC EDA中,增加一个特定封装,这个封装在嘉立创生产时,会为每块板子自动打印唯一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啥意思。 我经常这么干啊! 二维码,条形码搞到丝印层。 楼主的意思是 可能 嘉立创EDA 可以自动 ...

比如做了五片板子,五片序列号递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啥意思。 我经常这么干啊! 二维码,条形码搞到丝印层。 楼主的意思是 可能 嘉立创EDA 可以自动 ...

编号怎么增,编号怎么一个规则。 这种是需要另外的方式存储到订单系统,嘉立创EDA可能是最容易实现这种自定义的标。

不是固定的二维码,是每个PCB的标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我倒是想要pcb每次返单的时候有个日期,能自动增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想要pcb每次返单的时候有个日期,能自动增加上去

这个也是可以的。
只要是自定义的,有规则都可以。
我们需要知道大家需求是否强烈

网友:
我的上家公司是在线激光打码,后面的贴片和组装每个工序都要扫码。所以我们在PCB设计的时候,都会预留打标位置,一般是7mm的方框

网友:
如果可以自定义递增,确实是个不错的功能,省的每块板子贴标签码了。

网友:
楼主可以研究下激光打标机里的软件功能,参照那个实现,基本可以满足99%的需求了

网友:
表示唯一编码还是有需求的,方便追溯

网友:
板上二维码追溯特别有用。
有些螺钉都做ID了,根据螺钉顺序即可判断是否有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可以的。
只要是自定义的,有规则都可以。
我们需要知道大家需求是否强烈

能每张pcb自定义打标信息,应该有吸引力。

网友:
可以省掉SN标签了,异常追溯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啥意思。 我经常这么干啊! 二维码,条形码搞到丝印层。 楼主的意思是 可能 嘉立创EDA 可以自动 ...

哈总说的是  条形码是每片板子上都是不同的

网友:
我们现在是PCB预留一个丝印的白色框。后面在进行喷码。如果做PCB能丝印上就更好。

网友D:
百来块 定做几千张贴纸 一贴搞定

网友E:
我们都是自己镭射。 感觉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都是自己镭射。 感觉不需要。

镭射其实是激光烧掉表面绿油

网友:
JLC的丝印本来就是用的打印,全都按规范来,似乎真的没多少成本。
丝印在PCB上,比贴条码可靠性更好。

只是简单的sn自增1就已经有意义了,能有更多的灵活性就更好了。

网友:
支持几种常见的变量. 例如下图几种
System.Guid.NewGuid().ToString();
System.DateTime.Now.ToString();
设备生产计数器.ToString();
客户编号,
订单编号,
用户指定固定常量,

上面几种变量自由组合, 可以N种类玩法.  就时间一种变量就可以格式化成N种类花样[2016-05-09 13:09:55Z,  2016-05-09T13:09:55.2350000]

嫌麻烦的用户可以选一种默认的. 有高要求的,可以自己写表达式.

网友:
有用 发货前,软硬件版本和丝印编码对应 几年后方便追溯

网友:
为此专门买了铜版纸的打印机,而且还得安排人贴,又多一道工序。

网友:
有这个需求

网友:
有需求,正打算做这个可追溯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来块 定做几千张贴纸 一贴搞定

标签便宜,人工贵啊。

网友:
有需求,直接可以当我们的设备ID了

网友:
现在做pcb就是每一批一个周期
如果每一块都有不同的编号真的赞

网友F:
有需求。要可以自定义,比如产品代码+序列号。可以接受0.1元以内的成本增加

网友:
我们有这种需求

网友:
必须有系统支持,估计大部分电工拿来装13,实际上没用,就连出货都懒得每个板子扫一下

网友:
汽车行业的会有这种需求,做精确追溯。我们都pcb上画一个白色丝印框,smt前用激光打标机打。不过嘉立创的客户,汽车比例应该不高。

网友G:
麻烦板子上面给打个微信收款吗吧,谢谢,只要一扫自动付款的那种

网友:
用不到,一般整機用主 cpu id(或 mac address)做追蹤就夠了,有條件的話,整機裝配完成之後再打上相同追蹤碼,主要是為了板子壞掉或其它情形沒法用軟件讀 id 的時候,客戶可以直接從產品上面查到 id,內部 pcb 就算打上 id 客戶也不方便查看

對於每個螺絲都想追蹤的人,我想問問他,電阻電容還有各種 IC 要怎麼追蹤,客戶很可能會更換這些 IC

就算產品裡面每一塊 PCB 都需要追蹤,追蹤的 ID 如果有日期等信息,也應該是 pcba 生產測試完成入倉的信息,提前印好在 pcb 上反而容易混亂。而且新生產的 pcba 用的是庫存比較久的 pcb 的話,客戶拿到手還以為是很早之前生產的產品。

另外,如果使用一樓的方案,如果板子已經貼好了,裝配的時候發現二維碼絲印有瑕疵,沒法掃描錄入系統,字也看不清,整個板子要報廢處理嗎?

网友:
需求倒是有,不过如果必须使用jlceda才行的话那就算了。。。

网友F(2021-08-18):
打标这事还进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标这事还进行吗?

还在,已经开始系统对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有需求。要可以自定义,比如产品代码+序列号。可以接受0.1元以内的成本增加 ...

要可以自定义?  正规PCB设计软件   貌似都有这功能

你自己把它做到丝印层不就可以了嘛

元件批量添加时   编号就是自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麻烦板子上面给打个微信收款吗吧,谢谢,只要一扫自动付款的那种

菜场大妈都能想办法贴个微信收款码做生意,你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却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可以自定义?  正规PCB设计软件   貌似都有这功能

你自己把它做到丝印层不就可以了嘛

要每块PCB不一样的丝印,需要PCB厂家的配合

网友I:
下单时能选择了没?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有这个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单时能选择了没?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有这个需求。

刚刚还在催更,供应商的接口还在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还在催更,供应商的接口还在调。

这个就是收费, 很多人也会接受的。 我们现在是打印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