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器如何配置E003控制字

楼主(2021-04-13):
可以通过烧录器配置 config吗

网友:
设置按钮

网友A:
程序可以写,官方ISP PROGRAMER也有

话说新塘也没芯片了吧,赶紧弃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可以写,官方ISP PROGRAMER也有

话说新塘也没芯片了吧,赶紧弃坑

关键是弃了又该怎样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可以写,官方ISP PROGRAMER也有

话说新塘也没芯片了吧,赶紧弃坑

哈 谢谢
配置只能通过ISP是不,通过ICP不行么
另外请教ISP如何连接芯片,没看到相关文档(目前用的施nulink 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 谢谢
配置只能通过ISP是不,通过ICP不行么
另外请教ISP如何连接芯片,没看到相关文档(目前用的施nuli ...

都可以的呀。

新塘官方的那个烧录软件就可以配置了。

接线不就DATA CLK VCC GNG RST

我记得我以前用的时候,是固件里就把config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