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无刷电机,相电压波形有问题

楼主(2021-04-13):
最近准备研究无刷驱动,相电压波形出现了问题,望大神们指点一二,每一相的相电压波形都是一样的,通CB相的时候A相电压不对,通AC相的时候B相不对,通BA相的时候C的也是不对。

网友A:
自己玩可以,做产品真的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玩可以,做产品真的过时了。

能指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么?霍尔波形和单片机控制波形都正常的

网友:
你这个是PWM_ON的调制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