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感检测转速是怎么检测的

楼主(2021-04-13):
这是一个网上便宜的手持风速仪

这个扇叶带有磁性,不知道什么材料做的

看了一下检测器件应该是一个电感,上面标着L1   不明白这种检测原理。。。只看过霍尔检测转速的。。这种是怎么检测。。而且看距离,感应距离比霍尔都远,中间还隔着二层厚厚的塑料

前段时间拆了优利德的,也是这么个东西

网友:
没有用过,根据描述猜测是发电机的原理,切割磁力线产生信号

网友:
霍尔器件吧

网友:
可能纯粹就是便宜好买容易固定

网友:
前几天有个一样的帖。
不会用示波器看一下L1的波形吗?

网友:
发电机原理。 轮子上有磁铁的。

网友A:
风叶转动切割磁力线,电感感生电流,经过电阻变成电压,运放放大,施密特触发器整形送进单片机计数

网友:
应该是类似工控用的接近开关,工作时处于振荡状态,当有金属物体或磁性材料靠近至有效距离,改变电感参数,电路停振,从而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叶转动切割磁力线,电感感生电流,经过电阻变成电压,运放放大,施密特触发器整形送进单片机计数 ...

可能是的

整个叶轮就是带磁的,磁性的东西做的

电感端,,电压不变化,可能是检测电流的。。后面好像是一个358。。有空我把电路抄上来大家看下

网友:
正好看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iEu5FYeKgI&t=198s

4:30秒处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