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当前最先进的无线通信技术是什么?

楼主(2021-04-13):
wifi、LTE等蜂窝移动通信技术除外。
这里主要讨论小范围、两个终端单元之间的无线通信,比如蓝牙之类的。
从传输距离、速率、安全性和抗干扰能力等方面综合衡量。
还有最简单高效的无线数据传输技术是什么?红外?
最后还想问一下目前最新的蓝牙版本是多少?5.3吗?

网友:
蓝牙,uwb,wigig

网友:
我感觉大疆的无人机无线传输很牛

网友:
在另外一个行星,ingenuity 和 perseverance  之间用低功耗zigbee

网友:
最先进的不是量子通信?

网友:
学习一下,UWB据说很牛逼

网友:
不是马斯克的卫星网络吗?

网友:
没有最先进,只有最适合使用场景

网友:
大疆的无人机用的啥。

速度快,距离也还比较远。

蛮牛的。

网友:
最先进的无线通信,难道不是菊花厂的5G吗?不服来辩

网友:
光通信,两颗led就可以传视频

网友:
心灵感应……

网友:
得高情商才行,即使情商爆表,也有误码的时候。直男就直接掉线模式...

网友:
6G毫米波非接触式通讯,替代所有连接器,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