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ModbusPoll测试MODBUS TCP的问题

楼主(2021-04-14):
请教用ModbusPoll测试MODBUS TCP时,ModbusPoll作为MODBUS主机,当启动并连接后ModbusPoll软件发了一些命令,我在MODBUS协议里没有找到这样的命令,这些命令连校验都没有,麻烦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发送的数据如下:
ModbusPoll发送:00 00 00 00 00 06 01 03 00 00 00 0a
板卡回复:         00 00 00 00 00 17 01 03 1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ModbusPoll发送:00 05 00 00 00 06 01 03 00 00 00 0a
板卡回复:         00 01 00 00 00 17 01 03 1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ModbusPoll发送:00 06 00 00 00 06 01 03 00 00 00 0a
板卡回复:         00 06 00 00 00 17 01 03 1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ModbusPoll发送:00 07 00 00 00 06 01 03 00 00 00 0a
板卡回复:         00 07 00 00 00 17 01 03 1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网友A:
Modbus TCP 跑在以太网物理层上,用TCP协议承载数据包,TCP本身就是可靠连接,从握手到校验都做过了,不需要在高层协议里面再体现一遍.

"在此我们着重讨论Modbus RTU协议,而Modbus TCP协议则是在RTU协议上加一个MBAP报文头,由于TCP是基于可靠连接的服务,RTU协议中的CRC校验码就不再需要,所以在Modbus TCP协议中是没有CRC校验码,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Modbus TCP协议就是Modbus RTU协议在前面加上五个0以及一个6,然后去掉两个CRC校验码字节就OK.虽然这句话说得不是特别准确,但是也基本上把RTU与TCP之间的区别说得比较清楚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389202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 TCP 跑在以太网物理层上,用TCP协议承载数据包,TCP本身就是可靠连接,从握手到校验都做过了,不需要在 ...

朋友,非常感谢,能不能这样理解。
头:00 00 00 00 00 06,这里的06表示后面MODBUS命令的长度。后面的命令和非TCP的MODBUS协议是一样的了,只是不再加入两字节CRC校验。所有的命令都可以在头的6个字节后面来写。

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软件发的头里面,01,02,03,04代表什么呢,测试的次数吗?非常感谢您。
00 01 00 00 00 06
00 02 00 00 00 06
00 03 00 00 00 06
00 04 00 00 00 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 TCP 跑在以太网物理层上,用TCP协议承载数据包,TCP本身就是可靠连接,从握手到校验都做过了,不需要在 ...

朋友,非常感谢,开始忘记了看下面的网站,看了您发的知乎的介绍,非常清楚了。非常感谢!

网友B:
ModbusPoll发送:00 05 00 00 00 06 01 03 00 00 00 0a
板卡回复:         00 01 00 00 00 17 01 03 1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这条回复肯定是要抛弃掉的,因为所答非所问.前两个字节是命令序列号(流水号),不一致就不是对应的回答.

网友:
可以用Modbus RTU over TCP

网友:
看协议文档吧,上面写得很清楚。有7个字节的报头,后面的才是应用层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Poll发送:00 05 00 00 00 06 01 03 00 00 00 0a
板卡回复:         00 01 00 00 00 17 01 03 14 00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