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这种3*6*5的插件按键怎么老是有漏电的?

楼主(2021-04-14):
漏电的用万用表量有1K-100K左右的阻值,,装在我们的板上,表现为自动开机,或者关机(此按键做为开机键)

后来换了一家供应商,,用了两批OK,,这一批又出现这种问题了,,现在最怕卖出去的产品,用着用着就来这个问题!

网友A:
如果是外包的,不排除焊接时候助焊剂及清洗问题。

网友B:
还没有使用就这样了?

网友:
遇到过焊接过程有残留阻焊剂导致的类似问题,当然也和开关本身的密封性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外包的,不排除焊接时候助焊剂及清洗问题。

不是外包的,,量不大,是自己工厂修理工焊的,不存在焊接问题,,没有清洗,不会进洗板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使用就这样了?

1000个全部焊完全测试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现在也搞不清!

网友C:
我想说,板子上那个洞拍的真清楚。

网友:
是这个按键不耐高温吧,低温焊接试试

网友D:
自己工厂手工焊的,看看助焊剂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板子上那个洞拍的真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工厂手工焊的,看看助焊剂有没有问题

手工焊接,不需要助焊剂,用锡线里面的松香就行了!

楼主:
现在供应商的说法是    "这款产品的塑胶料本身含有一种微量导电的材料,产品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估计就是再生料,里面有金属成分。

网友E:
做个小插座接万用表测试,找个女工焊接前测一千个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看看来料是否有问题。

用测试好的更换出问题的板子再测试一下,再出问题就是焊料和板子的问题了。

只要找到原因了再想对策就容易多了。

网友:
我以前发现一个RS232的座子,也是塑料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供应商的说法是    "这款产品的塑胶料本身含有一种微量导电的材料,产品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

这也是有点屌。

网友:
阻值到1k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小插座接万用表测试,找个女工焊接前测一千个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看看来料是否有问题。

用测试好的更换 ...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来料的问题,没焊的也测出有阻值的,可能就像供应商说的用的塑胶再生料,含有导电成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来料的问题,没焊的也测出有阻值的,可能就像供应商说的用的塑胶再生料,含有导电成分! ...

那要安排来料检了,我很久前被浙江一小厂坑过一次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要安排来料检了,我很久前被浙江一小厂坑过一次 ...

我还遇到过不按时经常自己误触发,按下去却断路的山寨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