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国产hcsl差分输入,hcsl差分输出的时钟缓冲器芯片

楼主(2021-04-14):
需要hcsl差分输入,几对hcsl差分输出的时钟缓冲器芯片,用于PCIE1.0几个设备
或者lvds可以转成hcsl标准不,给pcie设备提供时钟

网友:
串个0.1uf电容。

楼主:
串0.1uf电容,LVDS时钟就可以直接给PCIE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0.1uf电容,LVDS时钟就可以直接给PCIE设备?

pcie本来就是lvds信号啊。时钟信号和dc balance信号可以串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e本来就是lvds信号啊。时钟信号和dc balance信号可以串电容。

pcie时钟信号不是hcsl么

网友B:
GMD946 LVPECL的,可以转HCSL

楼主:
引用 网友B:
GMD946 LVPECL的,可以转HCSL

这是谁们家片子

网友:
成都振芯科技

楼主:
好的,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