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TK050F5591如何由竖屏显示改为横屏显示?

楼主(2021-04-14):
客服给的例程有个宏定义,
#define LCD_RGB_ORIENTATION      1  //ORIENTATION=1旋转90度   为1是横屏,为0是竖屏。
改为1后,是变横屏了,但显示却是反的,即变镜像了。
查看了一下,觉得应该是屏的起始点没变,导致显示问题。请教下在哪里更改屏的起始点

网友:
工程师简单小改了一下原来的程序,令其支持横屏方式;这个屏是RGB屏,已经在内存划出一块1:1的RAM作为显存,所以你只需要对线性内存作一个矩阵型显示变换就行。来来回回无非就是一些++与--或者叠加Xn、Yn等数学运算。

程序源码:

楼主:
十分感谢好矩润的回复,同时感谢好矩润工程师的帮助!
可能我之前说的不是很清楚,现在重新说下我的困惑。
我是想怎么,更改原点位置,以及扫描方向。这样可以,即使不用修改,显示字的函数,也能正常显示。

楼主:
就好比ILI9486能更改起始原点,以及它的扫描方向
咱们用的驱动芯片,我看了数据手册,没找到如何更改这些参数

网友A(2021-06-28):
引用 楼主:
就好比ILI9486能更改起始原点,以及它的扫描方向
咱们用的驱动芯片,我看了数据手册,没找到如何更改这些参 ...

你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没有,这个芯片估计不支持,只能用矩阵变换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芯片估计不支持,只能用矩阵变换的方式

如果是FPGA 这样内部打算直接走流水线不走RAM 的情况下, 就无法 变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