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见SPI FLASH 例如25Q16这些,CS永恒接GND能用么?

楼主(2021-04-14):
手册好像CS需要拉高拉低,但如果SPI独占,CS直接接地能否正常用?

网友:
没有CS怎么知道你哪是命令哪是数据?

网友:
SPI设备的CS除了片选外,还有数据帧同步和时钟同步的功能

网友:
LZ别瞎想了,这样不能用。

网友:
万一长串传输过程中错了一个比特,芯片从什么时候起知道自己跑错道了呢

网友A:
CS 在发送前才拉低的,发送结束需要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 在发送前才拉低的,发送结束需要拉高

我知道,只是有些设备,比如液晶,CS接地,同样也使用正常,所以看看有没人这样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只是有些设备,比如液晶,CS接地,同样也使用正常,所以看看有没人这样做 ...

通讯过程中如果受静电 或者 别的干扰,只要有一个BIT 错位,后面所有的数据全部都错位

网友:
仔细看看手册吧,最基本的03H读数据指令,地址自增,时钟一直发数据一直读,读到尾从头再来,结束条件是拉高CS,否则一直循环。CS接地不说干扰错位,正常操作你都没办法做到。

网友:
不能,大部分SPI外设都需要拉高CS才执行下一步动作

例外的不多, 比如ADI的ADC, datasheet时明确写了CS可以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只是有些设备,比如液晶,CS接地,同样也使用正常,所以看看有没人这样做 ...

只有并口LCD可以片选一直有效,片选能一直拉低的SPI器件不多,25系列SPI Flash不在此列

网友:
CS持续接地,稳定性很难保证

网友B:
搭车问问,我一个三星电脑显示器拔电源容易掉固件,买了一个板子还没装机又试机掉固件了。又买了一块,这次把wp写保护直接焊接到地,才敢通电。完美修复,又把固件读出来写入原来2块板子都好了。请问这么强制写保护能行不,为啥拔电源特容易掉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只是有些设备,比如液晶,CS接地,同样也使用正常,所以看看有没人这样做 ...

千万不要将液晶CS一直接地,表面上看虽然是正常的,一打静电就完蛋了,血泪教训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问,我一个三星电脑显示器拔电源容易掉固件,买了一个板子还没装机又试机掉固件了。又买了一块,这次 ...

显示器EEPROM是直接挂在HDMI/VGA口上的,可能是干扰影响读取变成写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器EEPROM是直接挂在HDMI/VGA口上的,可能是干扰影响读取变成写入了。

大师,是屏幕驱动ic的25q系列flash。直接拔220v电源插头就特容易不开机,刷固件就好了。板子用料很足,没想到三星也会出现这种设计问题。一直以为这类板子是asic没想到里面可能有CPU核心,程序跑飞了。

网友:
如果SPI不是用DMA的话可以把DI和DO接一起,这样也能节省1个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将液晶CS一直接地,表面上看虽然是正常的,一打静电就完蛋了,血泪教训啊 ...

SPI液晶??

网友:
他说的应该是12864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