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给内核打patch补丁,会破坏它的源码吗?

楼主(2021-04-15):
还是打好补丁的代码编译链会自动处理好,不破坏源文件

网友:
当打完patch以后,这个patch如果不想用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撤销:
例如打patch时参数为:
  patch -p1 < x.patch
撤销方法为:
  patch -Rp1 < x.patch

通过此种方法,可以把打过patch的目录撤销回为最原始没有打patch时的状态。

网友A:
内核打补丁和源码有啥关系? 用patch打补丁的话,patch自己会处理好内核源代码和patch入补丁代码的,而且可以随时切换和回退,不用考虑源码的问题,patch入哪个版本的,内核源码就是哪个版本的,不用考虑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核打补丁和源码有啥关系? 用patch打补丁的话,patch自己会处理好内核源代码和patch入补丁代码 ...

如果源代码已经被改过,过了很久了,用之前生成的patch到现在的源代码,有可能会失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源代码已经被改过,过了很久了,用之前生成的patch到现在的源代码,有可能会失败吧? ...

一般内核patch都会用官方对应的源码,如果你是自己改过内核部分代码(一般这种情况非常少)是会patch失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内核patch都会用官方对应的源码,如果你是自己改过内核部分代码(一般这种情况非常少)是会patch失败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