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电断开,掉电接通的电路,请见内见描述

楼主(2021-04-15):
设备带电时,设备可控的通过固态继电器接通触点传输模拟正负信号;
当掉电时,固态继电器断开,需要继续接通整个信号回路,而且掉电时不能再额外用继电器;
试想用JFET,有电时,栅极供一个正压使JFET断开;断电时,栅极电压为零,JFET接通;各位请给建议,这样做行不行,或者有没更好的建议。

网友A:
把继电器换成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继电器换成导线

还请按上面描述的限制条件做推荐,因为还有些工况条件没有描述,谢谢了。

网友:
那就磁保持继电器吧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常闭触点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一个不行就用两个继电器

网友:
单刀双掷的继电器

楼主:
多谢推荐磁保继电器的朋友,不过上面要修正下,继电器是固态继电器,而且必须用固态; 所以磁保方案不行。

网友:
關注下,不用磁保持的實現方案

楼主:
试模仿FORM B(常闭型)固态继电器的次级结构,即不给原边发光二极管供电时,副边背靠背耗尽型MOS管闭合;给发光二极管供电时,副边MOS管关断;
但如图示的耗尽型MOS应该是给正压导通,给负压时关断,这个图应该是厂家画的大概示意图,请教如何改造才能改出想要的发光管不亮导通,亮时关断。谢谢!

网友:
既然可以增加MOS,那为何不增加一个小体积的继电器呢?增加一个继电器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