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过路大佬,关于J-Link识别不到SW device。

楼主(2021-04-15):
(1)实验室的J-link EDU,刚开始用的时候挺好的,后来被同学拿走用了下,拿回来就识别不到芯片了。
(2)J-Link 指示灯有闪烁。
(3)是硬件烧坏了吗?测量有电压,一般J-link硬件损坏在哪?
(4)还是需要重新刷固件,正版的J-LINK在官网怎么刷固件。

网友:
别折腾。谁坏找谁,你折腾,不就你弄坏的也是你搞坏的!

网友A:
说不定不是Jlink坏了。

楼主:
检查了一整轮,发现是单片机坏了。就很吊诡。被拿走jlink的时候还是正常调试,还回来就凉了。同学拿走调试的板子也有问题,然后当时他也这么个鬼情况。就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不是Jlink坏了。

感谢大佬回复了,确实不是j-link的问题。

网友:
采集电压5V,估计电源上错了,烧了电源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