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低功耗产品电池的选择

楼主(2021-04-15):
最近在开发一款低功耗设备,唤醒时电流是50mA,低功耗时电流是4uA,尺寸有空余,就打算采用3节5号南孚电池串联使用。

不过我发现市面上很多低功耗传感器用的是锂亚电池,我就不太清楚了,锂亚电池对比南孚的电池,会有啥优势吗?

明明锂亚电池价格贵,会钝化,电流一大电压就会跌落。是我忽略了什么角度吗?求解惑,拜谢大佬。

网友:
做可充电的一般用锂电池多,如果是一次性电池,用5号或7号电池多,比如智能锁

网友A:
耐久性比南孚好,设计10年可以用,南孚会漏液的

网友B:
锂亚硫酰氯是吧,5号左右单节就有2Ah+的电量,算上3.6v放电平台,大约相当于2-3节南孚5号。实际用时配合锂电容,实现短时间高电流放电。
至于漏液嘛,锂亚一般不漏液,都是爆炸居多,充电必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久性比南孚好,设计10年可以用,南孚会漏液的

电量上可支持3年就行了,而且是不充电的

网友:
能量密度高,不需要设计电池仓。出厂就可以满足整个生命周期的电量。当日你如果用普通干电池,也够用好几年,就不需要考虑锂亚电池了。

网友C:
拆了个飞利浦的万用表,一次性电池是松下BR2/3的,用来存储校准数据。电池87年10月生产的,33年后电量居然依旧充足,不可思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锂亚硫酰氯是吧,5号左右单节就有2Ah+的电量,算上3.6v放电平台,大约相当于2-3节南孚5号。实际用时配合锂 ...

扩展电流的锂电容可有什么好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个飞利浦的万用表,一次性电池是松下BR2/3的,用来存储校准数据。电池87年10月生产的,33年后电量居然 ...

牛啊,服了服了

网友:
干电池漏液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扩展电流的锂电容可有什么好推荐的?

不少厂家都有做好的成品,量少某宝上有二手的。

两只 ER14505 锂亚硫酰氯 & 一只 SPC1550 锂电容,三节5号的空间可以有 3.6v*5.4Ah 的能量(同样碱性只能 4.5v*2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少厂家都有做好的成品,量少某宝上有二手的。

两只 ER14505 锂亚硫酰氯 & 一只 SPC1550 锂电容,三节5 ...

哇 长知识了,不过价格就偏高了。成本太高了

网友:
锂亚电池,锂锰电池都是不可充电的吧,这种电池活性低,所以漏电流小,同时放大电能力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 长知识了,不过价格就偏高了。成本太高了

不过在数码坛上,锂亚硫酰氯被评为 “最恶心” 的电池,原因:

a. 整个放电平台全是 3.6v,没电前一刻都还 3.6,无法监视剩余电量;

b. 电池超强密封,所有反应气体全都聚集在钢壳内,过放电、充电都可能爆炸,烟雾、残片都有毒;

c. 电解液亚硫酰氯遇水就是盐酸+亚硫酸,容易伤人伤机器。

网友:
极低自放电率特性是极低功耗、超长时间待机产品选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少厂家都有做好的成品,量少某宝上有二手的。

两只 ER14505 锂亚硫酰氯 & 一只 SPC1550 锂电容,三节5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少厂家都有做好的成品,量少某宝上有二手的。

两只 ER14505 锂亚硫酰氯 & 一只 SPC1550 锂电容,三节5 ...

怎么解决电池并联内耗问题,我们用EVE得并联测试也会自耗,锂亚电池没法完全杜绝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过在数码坛上,锂亚硫酰氯被评为 “最恶心” 的电池,原因:

a. 整个放电平台全是 3.6v,没电前一刻都 ...

过放也会自爆?还打算做个产品用锂亚电池卖出去一次性不用管了。
一般用锂亚就不想着维护了吧?到末期不都是炸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电池并联内耗问题,我们用EVE得并联测试也会自耗,锂亚电池没法完全杜绝 ...

并联自耗电这是 SPC1550 锂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过放也会自爆?还打算做个产品用锂亚电池卖出去一次性不用管了。
一般用锂亚就不想着维护了吧?到末期不 ...

电池厂在过放的问题上比较含糊,担心销量,但大多写明严禁过放。

一次电池为何要严禁过放?你体会下

网友:
锂亚电池放电到什么程度才算过放电?

网友:
以前锂亚为了满足大电流放电,加了硫化物(俗称能量型锂亚),过放容易爆;
现在脉冲大电流用超容去满足,没有加硫化物(俗称容量型锂亚),锂亚价格下来了,安全性高了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池厂在过放的问题上比较含糊,担心销量,但大多写明严禁过放。

一次电池为何要严禁过放?你体会下 ...

放电电压不随容量变化变化,又怕过放bm了。如何做过放保护,那是不是用侧内阻法检测可以检测,定期用电阻负载接入很短时间测量电池电压,如果内阻变大就判定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放电电压不随容量变化变化,又怕过放bm了。如何做过放保护,那是不是用侧内阻法检测可以检测,定期用电阻 ...

有一篇国内的毕业论文,研究了内阻法估算锂亚剩余电量的方法。
结论是:容量型只在电量剩余 30% 左右有个明显的内阻实部变化(还得交流法测),其他地方都不明显。

所以这个电池依旧不负“最恶心电池”的名声。

不过单片机做个低电压保护,应该不至于严重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自耗电这是 SPC1550 锂电容的问题吧?

ER14505,,,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过在数码坛上,锂亚硫酰氯被评为 “最恶心” 的电池,原因:

a. 整个放电平台全是 3.6v,没电前一刻都 ...

水表电池我记得就是锂亚电池,好像还好没有听过爆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水表电池我记得就是锂亚电池,好像还好没有听过爆炸。

这个也是,当时还好奇什么电池撑这么久。

不过我住地方的煤气表,用的是4节碱性,不知是否巧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当时还好奇什么电池撑这么久。

不过我住地方的煤气表,用的是4节碱性,不知是否巧合。 ...

煤气表我见到也都1.5V电池。 水表见到都是单节锂亚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