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吐槽一下迪文的屏了!

楼主(2021-04-15):
不得不吐槽一下迪文的屏了,这段时间做了3个小项目,用了他们3款屏。
每一个屏的开发软件都不一样,版本不一样,不通用,然后还有各种工具软件,来回转换。
每次都要跟技术支持沟通好久才能搞清楚怎么用,浪费时间精力!
迪文的软件工程师们,你们不能把软件做成通用的吗。。。

网友A:
我也弄了个迪文的屏幕,还没调。目测要踩一遍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弄了个迪文的屏幕,还没调。目测要踩一遍坑了。

各种坑。。。

网友B:
已经脱坑了, 大彩!Yes!
Luaaaaaaaaaaaaaaa 就是简单
迪文主要问题是脚本不好写,调试周期长,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组态屏,比如什么伦,什么态之类

网友D:
大彩的怎么样,买了好几个尺寸的,还没开始学,我最烦P图了,看到他们的资源包里没有些常用的 图。。一下就没兴趣了

网友:
迪文确实各种软硬件、电脑开发软件版本太多,还不兼容! 不知他们是怎么开发产品、规划产品的? 估计是各种项目组单干,相互不屌对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组态屏,比如什么伦,什么态之类

组态屏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脱坑了, 大彩!Yes!
Luaaaaaaaaaaaaaaa 就是简单
迪文主要问题是脚本不好写,调试周期长,  ...

我也用过大彩的,确实比迪文的好用~

网友E:
迪文确实是 那说明帮助文档也是写的啥也看不懂···
每次使用的时候 都需要重头到位翻看一次
兼容性更不要说了 感觉就是没弄好先拿出来卖  慢慢修bug
2月份买的屏 4月份再买程序就不能用了 说更新固件了
各个软件工程也是兼容性都有bug  还得降级 刚开始还跑过来给降级
后来不搭理了 都自己弄 让出厂就降级好发过来 人家不也不搭理
新东西 不会再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已经脱坑了, 大彩!Yes!
Luaaaaaaaaaaaaaaa 就是简单
迪文主要问题是脚本不好写,调试周期长,  ...

大彩正常情况下和迪文屏的价格差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彩的怎么样,买了好几个尺寸的,还没开始学,我最烦P图了,看到他们的资源包里没有些常用的 图。。一下就 ...

偷偷告诉你个方式。
也是在论坛看到的。十分好用。
用vs做winform界面,然后截图就行了。
winform做两套界面,一套顶层,一套底层就哦了。

网友:
迪文早就不用了,在用大彩,还有中科世为的电脑屏用起来更方便和强大。

网友:
厉害的是人家还有自建的科技园   你说气人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大彩正常情况下和迪文屏的价格差多少?

估计贵30%是有的, 但是整机价格占比还是很小

网友:
还不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
还行吧,就是发现今年买的屏换过玻璃了,刷以前的固件就直接花屏,重新要了个内核文件。。。

网友:
人家支持大客户,小散屌都不屌。没有大批量,别玩这个

网友:
大彩好用,软件都是通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偷偷告诉你个方式。
也是在论坛看到的。十分好用。
用vs做winform界面,然后截图就行了。

界面大小, 前景和背景颜色VS怎么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界面大小, 前景和背景颜色VS怎么控制?

做两套界面。VS里各种控件。一套A颜色做顶层,一套B颜色,做触控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偷偷告诉你个方式。
也是在论坛看到的。十分好用。
用vs做winform界面,然后截图就行了。

你好像打开了我的世界,下次再用就这么干。。。之前都是在visio里画好,转化成图片的

网友:
dw以前也用过,跟大家描述的差不多,后来就不用了。希望这个厂家以后能把这些毛病改掉,要不然就没市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做两套界面。VS里各种控件。一套A颜色做顶层,一套B颜色,做触控反馈。

方法不错,之前用PS,本来想改成AI, 感觉你的VS不错,下次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方法不错,之前用PS,本来想改成AI, 感觉你的VS不错,下次试试  ...

vs还一个方便的地方。就是可以选择不同的ui插件,但是是否涉及侵权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组态屏,比如什么伦,什么态之类

不一样的东西啊

网友:
我用的他们的指令集的屏,坑更深

网友G:
引用 网友A:
vs还一个方便的地方。就是可以选择不同的ui插件,但是是否涉及侵权我就不知道了。 ...

1.试了一下,很方便,
前景很好做,背景色还没有找到好方法

2.VS做界面,应该不涉及侵权

网友A:
引用 网友G:
1.试了一下,很方便,
前景很好做,背景色还没有找到好方法

button有很多ui的属性,修改他们,颜色,边框,字体,3D模式啥的都有。修改成不一样的,就可以用来做底层背景用了。

网友H:
市场上流行的有3家, DW。 大采 还有个武汉中显。 中显的操作系统和迪文的类似,通信的命令和结构也是类似, 安装的螺丝位都1样, 单一开发软件,你痛恨DW所有的地方中显都给改了, 中显的通信如果别用复杂的模块可以做到100%兼容和迪文。 中显的缺点是CPU太慢,屏的反应不灵敏, 有的批次有质控问题。 大采是单一开发软件,CPU是这3里最快的,屏幕反应快,色彩也好。 但是系统是个半组态屏,写程序费事, 另外也是最贵的。我们被3家都坑过,至今也还在用,新项目现在都咬牙转安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贵30%是有的, 但是整机价格占比还是很小

迪文7寸由100涨到22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市场上流行的有3家, DW。 大采 还有个武汉中显。 中显的操作系统和迪文的类似,通信的命令和结构也是类似 ...

兄弟现在用的安卓那种方案?我迪文大彩都用过,现在主要用工业标准组态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市场上流行的有3家, DW。 大采 还有个武汉中显。 中显的操作系统和迪文的类似,通信的命令和结构也是类似 ...

大彩写程序方便太多了.  用lua可以快速模块化面向对象编程, 还要怎么滴,
用DW的话还要算地址算控制向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button有很多ui的属性,修改他们,颜色,边框,字体,3D模式啥的都有。修改成不一样的,就可以用来做底层 ...

在设计界面下,Buttion一旦修改背景色,就不是颜色渐变了 :(

不过,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方法了。   然后图片拷贝,保存,贴到组态屏界面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在设计界面下,Buttion一旦修改背景色,就不是颜色渐变了 :(

不过,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方法了。   然后 ...

请教一下,如何实现截图的每张图片坐标都一样

网友J:
我看淘宝还有一家 淘晶驰 的也是串口屏,一开始用迪文的,调试开发太困难了,之后改用了淘晶驰,方便了很多。这家的屏质量和稳定性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看淘宝还有一家 淘晶驰 的也是串口屏,一开始用迪文的,调试开发太困难了,之后改用了淘晶驰,方便了很多 ...

质量应该还可以,用了大概100多个,1年多了没有问题。陶晶驰的用起来还是没有大彩好用。之前买了一大批陶晶驰2.4寸的屏,项目黄了,屏积压了。结果今年把屏挂闲鱼,还小赚一笔,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如何实现截图的每张图片坐标都一样

这个好办。
1、首先,winform的窗体属性隐藏。这样你可以设计自己想要的界面,而不是带着windows窗体框的界面,注意画布的像素,要和液晶屏一样大。
2、运行你设计好的winform程序。
3、截图这件事,打开qq就行了,ctrl+alt+A,快捷键直接截图,qq会自动识别范围,保存成bmp到某个文件夹里就哦了。

网友K:
推荐UIDesigner_2.5这个软件,我做串口屏界面都是用这个软件,支持导出图片,免费,只是腾讯官方不更新了

网友L:
我都很好奇,现在竟然还会有人用dw,陶晶驰、大彩性能吊大,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推荐UIDesigner_2.5这个软件,我做串口屏界面都是用这个软件,支持导出图片,免费,只是腾讯官方不更新了 ...

不错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
1、首先,winform的窗体属性隐藏。这样你可以设计自己想要的界面,而不是带着windows窗体框的 ...

  非常详细的方法解释

网友M:
dw需要一个好的售后,千万不要看文档自己来钻牛角尖

网友:
用了5年的迪文,主要是看价格和稳定性,
用了10年的大彩,快速上手,好用,比迪文贵,
另外还有欣瑞达,中显,晶科,云果,北阳,
还有些即将推出的,迪文出来单干的居多一年也能做几千万产值
迪文用习惯就好了,可以帮大家有限解答一些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M:
dw需要一个好的售后,千万不要看文档自己来钻牛角尖

那文档就算了嘛,没有售后工程师 根本无法用

网友:
劝各位慎重搞这个品牌,实在要用,先搞好商务谈判,主要是供货方式。小心踩坑,或许有个起订量。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都很好奇,现在竟然还会有人用dw,陶晶驰、大彩性能吊大,价格也不贵

大彩是不是只支持一对一,我问大彩的售后,好像只能一对一通信。不能带多个从机

陶晶驰这种就比较随意了,反正程序是自己写的

网友:
早期版本是K600+,使用的OEM芯片,后来推出了T5系列到现在的T5L系列。其实软件通用的,13,14文件都可以互换,图形存储方式不一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迪文确实是 那说明帮助文档也是写的啥也看不懂···
每次使用的时候 都需要重头到位翻看一次
兼容性更不 ...

遇到这种业务员就投诉,一投诉一个准,400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文档就算了嘛,没有售后工程师 根本无法用

玩了一年迪文屏了~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推荐UIDesigner_2.5这个软件,我做串口屏界面都是用这个软件,支持导出图片,免费,只是腾讯官方不更新了 ...

这个是不是只有IP版?下了几个没下载到for windows版

网友:
我用过访迪文的,更辣眼睛

网友:
迪文确实有这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偷偷告诉你个方式。
也是在论坛看到的。十分好用。
用vs做winform界面,然后截图就行了。

哈哈,我也这么干

网友:
可能时3组开发小组,不同人开发,自己管自己的型号

网友O(2022-03-31):
看到你们吐槽
我就放心了,之前用过大彩的,可能过于简单吧
去年申请的迪文,这几天研究快搞疯了,各种小软件  文件转换  文件序号,我去,还有文件大小限制要自己记住
这玩意要是放个一段时间再去维护升级,没法搞,我们量也不大,还是搞大彩算了。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到你们吐槽
我就放心了,之前用过大彩的,可能过于简单吧
去年申请的迪文,这几天研究快搞疯了,各种小 ...

大彩挺好的呀,pc软件是我用过最好的。  除了贵,没啥大毛病。有个表格问题不断通过升级固件实现了。

网友:
迪文用习惯就好了+1

网友:
我的固件掉了两次,搞不懂可能还是自己没入门吧。当初用大彩的三天搞定一个项目,用t5l0感觉怎么用怎么错,老了可能就笨了。

网友:
总结一下,迪文就是价格便宜软件难用。做小批量、成本不敏感、或者复杂程度高的项目,大彩爽;否则,苦逼工程师只能臣服于迪文价格便宜的淫威之下。

网友:
几年前用过迪文的屏幕,最近又经历了一次楼主经历的过程,那个文档简直没法看
奈何迪文的便宜

网友(2022-07-15):
用了几年迪文屏,依然选择大彩

网友P:
说起迪文,我又想起来了有一件事。去年有做过一个迪文屏的项目,我同事做的,我没参与。当时是出了问题,屏怎么也点不亮。最后打电话给迪文,人家派了个人来。

然后来的这哥们就吭哧吭哧干了三天,又是飞线又是换件,好好一个板子变得跟叙利亚战场一样。完了还没整通,走的时候请他吃了顿饭,期间问他干这行几年了,他说刚入俩月。。。那时候的气氛是如此的尴尬,以至于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然后我们经理问了一句,那你们公司咋把你派过来了,这哥们的回答是,公司别人都有事,抽不开身,所以叫他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说起迪文,我又想起来了有一件事。去年有做过一个迪文屏的项目,我同事做的,我没参与。当时是出了问题,屏 ...

这位胆子也挺大!

网友:
迪文现在这规模,还这么难用,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偷偷告诉你个方式。
也是在论坛看到的。十分好用。
用vs做winform界面,然后截图就行了。

我是用word

网友:
迪文屏幕 遇到用一段时间  白屏的 说底层丢失,这个纳闷啊。屏幕到客户手上了   迪文工程师也无解。

网友Q:
引用 网友H:
市场上流行的有3家, DW。 大采 还有个武汉中显。 中显的操作系统和迪文的类似,通信的命令和结构也是类似 ...

安卓有啥屏可以用,我淘宝看了几家都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安卓有啥屏可以用,我淘宝看了几家都太贵了

安卓手机屏幕有白菜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说起迪文,我又想起来了有一件事。去年有做过一个迪文屏的项目,我同事做的,我没参与。当时是出了问题,屏 ...

哈哈,飞线。。。。

网友(2022-10-21):
不要说迪文屏开发问题多,习惯就好,稳定性可靠性恐怕其他家都比不上迪文吧,人家用51内核驱动2k屏,恐怕只有迪文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设计界面下,Buttion一旦修改背景色,就不是颜色渐变了 :(

不过,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方法了。   然后 ...

用VS的话,不会程序可以?

网友:
现在迪文真是各种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推荐UIDesigner_2.5这个软件,我做串口屏界面都是用这个软件,支持导出图片,免费,只是腾讯官方不更新了 ...

分辨率在哪里修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