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77三轴加速度计的坐标方向跟手册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1-04-15):
如图:
我实际测量 X Y Z的正负方向 跟手册上标注的完全相反,
刚开始以为是TOP VIEW   还是BOTEM VIEW的问题,后来仔细看了下,感觉还是厂家标注错了。

楼主:
我实际测量 X轴,向上才是+方向;Y轴 向左是+方向。

网友A:
确定你的代码没有问题?这么大公司的产品 不至于这么低级的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的代码没有问题?这么大公司的产品 不至于这么低级的错误吧

还没到代码的哪一步,目前是万用表测量得到的结果。

感觉很别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到代码的哪一步,目前是万用表测量得到的结果。

感觉很别扭。

用过他们家的345及其他型号  标注都正确,检查一下你的测量方法

网友A:
建议将ST引脚接VCC 再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将ST引脚接VCC 再测量

st是检测引脚,目前悬空。

网友:
业内都是这样的,z轴图示方向还是+1g呢。物理老师说是-1g才对,根源不清楚。

网友B:
Top view,这中文规格书,官网下载的吧?
www.analog.com/cn/adxl377
一般出现争议,我们会翻看英文原版的。
而且规格书第10页所指示的方向,更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p view,这中文规格书,官网下载的吧?
www.analog.com/cn/adxl377
一般出现争议,我们会翻看英文原版的 ...

感谢来自adi的大佬,按照你的资料看就对了。
中英文都对照看了,但是只看了前几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来自adi的大佬,按照你的资料看就对了。
中英文都对照看了,但是只看了前几页。 ...

不是原厂的,那里水异常深,需要双985学历做打底的。。。
是去年12月入职了美资,曾经的IC分销行业龙头,安富利AVNET,离职了小气鬼,家族企业,新加坡世健Excelpoint。
每周会打卡AVNET苏州办公室的,在苏州园区CBD,协鑫GCL广场,诚品书店不远,欢迎坛友们,路过来坐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原厂的,那里水异常深,需要双985学历做打底的。。。
是去年12月入职了美资,曾经的IC分销行业龙头, ...

安富利和世建给我的印象都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原厂的,那里水异常深,需要双985学历做打底的。。。
是去年12月入职了美资,曾经的IC分销行业龙头, ...

最近买了几个adxl1004,单价450,原本想在贸泽之类的国外平台代沟,但是周期需要一个月左右,后来在淘宝搞到了,这个价格正常吗,但愿别买到到翻新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买了几个adxl1004,单价450,原本想在贸泽之类的国外平台代沟,但是周期需要一个月左右,后来在淘宝 ...

尽可能不要在TB,云汉,某创等非授权商城,购买ADI芯片,没有质保的,调试出问题,浪费时间和精力。。。
若项目还不确定可以量产,联系就近的两家小代理,世健和骏龙即可,切勿联系大代理文晔,Arrow等,他们两家的FAE,伺候大客户都忙不过来了的,公司内部paperwork也重,技术支持能力也很一般,就请放过他们~~~
https://excelpoint.com.cn/contact-us/prc
https://www.cytech.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富利和世建给我的印象都很好啊。

我们在坐等AVNET收购Excelpoint,于今年7月份前,重新拿回ADI/Maxim等代理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来自adi的大佬,按照你的资料看就对了。
中英文都对照看了,但是只看了前几页。 ...

咱们搞研发的,一定要通读3遍左右Datasheet,而不能过于依赖不确定的,不可控外部力量,比如RD经验<5年的混子FAE之类的。。。
一般技术支持,中小代理的资深的,会强于大代理的,因为他们更加Focus在特定的某条线。
但是若年用量>100K等量级,就要毅然抛弃之前跟进/服务的中小代理了的,因为他们放账,申请折扣,配合效率,就会出现短板,配合不上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可能不要在TB,云汉,某创等非授权商城,购买ADI芯片,没有质保的,调试出问题,浪费时间和精力。。。

好的,多谢。
收藏这两个网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们搞研发的,一定要通读3遍左右Datasheet,而不能过于依赖不确定的,不可控外部力量,比如RD经验100K等 ...

抽空又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怎么跟手册上的说明还是反着的。
而且从英文手册的图上可以可以看出是反着的。

手册上说:加速度灵敏度轴,沿敏感轴加速时相应输出电压增加
实际上沿着箭头方向加速时,电压是减小的。

也许是厂家的意思根本不是沿着箭头方向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