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层板做dcdc升压,几次都没实现,求解

楼主(2021-04-15):
12v 升压 15v
两层板一点问题没有,因为考虑散热要做铝基板
是不是单层板无法实现?

网友:
你怀疑歪了,单层双层没啥区别,除非走线走不下

网友:
确实有某些高频走线要短,电源线加粗blabla的,连连看排的不够好输出就会抖?

网友:
单面一样可以跳线走啊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是电感感值 , 双面板6r6 ,单层要2r2才行

网友:
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是电感感值 , 双面板6r6 ,单层要2r2才行

。。那是你gnd布线不好吧。还有你用的升压芯片可能启动时间太短,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