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4644输入端电源保护

楼主(2021-04-16):
正在设计一个小产品,淘宝购买适配器实现220v转5v,通过DC/DC5.5mm~2.5mm座子,5v给我的产品供电,电流2A,
打算使用凌力尔特的LTM4644(看手册使用12v适配器输入也可以)电源模块进行二次电压转换,考虑到用户可能直接
带电插拔DC/DC 5V插孔,LTM4644输入端我要做些什么保护呢,加保险丝和瞬态抑制二极管,还有过压保护?器件型号有推荐吗,
还请大佬们指教指教

网友:
选这个。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
看楼上说的,偷偷瞄了一下4644的价格。平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网友:
LTM4644 这个可不便宜

网友A:
不知道是咋样的应用场景,LTM4644真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咋样的应用场景,LTM4644真可怕。。。

看了看还真是挺贵了,老板说做出来就行,对我要求暂时不高

网友B:
“直接 带电插拔DC/DC 5V插孔” 这不是可能吧? 哈哈哈哈。是一定的。加啥取决于你想达到啥样的目的。 理论上啥都不加的话,只是带电插拔是没问题的。 当然了,如果想加,并且预算和空间够的的话,可以加很多东西: TVS,保险丝,滤波器,NTC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 带电插拔DC/DC 5V插孔” 这不是可能吧? 哈哈哈哈。是一定的。加啥取决于你想达到啥样的目的。 理论 ...

我的目的是想要设计的产品抗造啊,用户带电插拔不损害电源模块及单板,使用LTM4644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宽电压输入,
这样用户插5v或者12v适配器都行,不至于误差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 带电插拔DC/DC 5V插孔” 这不是可能吧? 哈哈哈哈。是一定的。加啥取决于你想达到啥样的目的。 理论 ...

主要考虑带电插拔是不是会有尖峰电压,ltm4644电压范围4v~16v,会不会打坏电源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考虑带电插拔是不是会有尖峰电压,ltm4644电压范围4v~16v,会不会打坏电源模块 ...

有钱人啊,一个模块几百元呢,可以加过压保护,以及TVS,防接反电源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钱人啊,一个模块几百元呢,可以加过压保护,以及TVS,防接反电源的管子 ...

请教过压保护要加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