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蓝牙音频模块:连接手机蓝牙播放音乐,U盘,FM调频,UART通讯

楼主(2021-04-16):
求推荐蓝牙音频模块:可连接手机蓝牙播放音乐,可播放U盘音乐,可播放FM调频,UART通讯控制。
寻找可靠的模块和厂家,谢谢

网友:
这玩意成本很低,不带FM的方案比较多一些

网友A:
这说得不就是杰理?

网友B:
同求一个ble的方案,传语音,需要带mic接口(数字模拟都行)和压缩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同求一个ble的方案,传语音,需要带mic接口(数字模拟都行)和压缩功能

追加一下,需要有语音压缩功能,否则ble传语音可能贷带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追加一下,需要有语音压缩功能,否则ble传语音可能贷带宽不够

我了解ble可以跑opus压缩,可以实时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得不就是杰理?

杰理的方案模块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杰理的方案模块有吗

没量只能找淘宝。有量找方案公司。所谓的量指每月10k以上。

网友:
这个好像复合要求,就是没有uart接口,但是有iic接口。

楼主:
好的,谢谢。下载资料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