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使用过程中会丢失程序吗?

楼主(2021-04-16):
有个产品维护,很多年前开发的,用的是AvR单片机,目前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像死掉了一样,输入输出都没反应。断电重启也一样不行,必须每次都要重新烧录程序。有坛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好像会,可能是烧录不良,我用高速烧录器烧录,脱机那种,就有这种概率。而用下载线连电脑,用最慢都速度烧录,就不会丢程序了。估计是烧录快了,写的flash不够电压,存储的不结实吧。

网友B:
我遇到过。

有Bootloader吗?FLASH写保护有锁定吗?
FLASH 写入错误解锁码,复位前FLASH不能再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

有Bootloader吗?FLASH写保护有锁定吗?

程序中只有上电初始化的时候读写一次内部EEPROM,然后主程序只有读EEPROM了,跟这个有关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会,可能是烧录不良,我用高速烧录器烧录,脱机那种,就有这种概率。而用下载线连电脑,用最慢都速度烧 ...

你的意思是说烧录是成功了,但是会在产品使用过程中flash里的程序丢了,是这个意思嘛?

网友:
准确说,会。    处理好复位电路,   还有电源,就没事了。

网友:
最简单的,开BOD,开慢上电延时

网友:
之前碰到过,加BOD,加6楼方案

网友:
程序跑飞把自己给屠了吧,熔丝设置开尽可能高电压的BOD选项,上电延时选最大,对SPM/LPM做限制(BLB01,02,11,12=0,估计楼主的问题在这里)
另外复位和电源电路要做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烧录是成功了,但是会在产品使用过程中flash里的程序丢了,是这个意思嘛?

是的,烧录成功了,程序表现正常,但高低温老化后,或出货几个月,几年后,程序运行功能不对,有的死机了。拿回来读FLASH,内容有一点点改变,随机位置的。因为没有bootloder程序,没有写过flash写入指令,不好分析原因了。后来猜测是不是烧录过快,改变了烧录速度,这个问题就消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烧录成功了,程序表现正常,但高低温老化后,或出货几个月,几年后,程序运行功能不对,有的死机了 ...

按道理烧录速度是芯片自己控制的啊。跟编程速度怎么会有关系了呢?正常情况下flash烧写过程中是不响应外部请求的,此时cpu应处于死机状态。像spi,24lc等都有个内部编程计数器,没有烧好不响应或返回busy。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道理烧录速度是芯片自己控制的啊。跟编程速度怎么会有关系了呢?正常情况下flash烧写过程中是不响应外 ...

是这样,但AVR的8位mcu好像不是这样做的,他好像是开环的,当然是我自己感觉的,不一定准。所以这个事情不特别确定,但之前总是丢固件,改了后就没有发现了。根据这些,推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但AVR的8位mcu好像不是这样做的,他好像是开环的,当然是我自己感觉的,不一定准。所以这个事情 ...

噢,那倒有可能。手动控制时序在二十来年前有可能,当时的eprom好像就是软件延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中只有上电初始化的时候读写一次内部EEPROM,然后主程序只有读EEPROM了,跟这个有关系嘛? ...

avr  内部eeprom是独立的一个存储器,与flash无关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