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2.4G信号放在白铁皮箱里面居然没法屏蔽信号。WHY?

楼主(2021-04-17):
2.4G发射源(0dbm输出),放在白铁皮箱里面居然没法屏蔽信号。
发现信号衰减很小,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铁皮太薄的缘故 ? 箱子是 0.8mm厚白铁皮
箱子有缝隙?
我一个铁箱子合上盖套放在另一个铁箱子也没有用。信号衰减都不大。

反而把东西放到微波炉里面衰减大很多。

请问懂这方面的说一下原因。看看需要怎样改进才能大幅度衰减信号。

我设想了几种方案加大衰减。 大家认为哪种实现的可能最大
1. 白铁皮的箱子根本没用,必须改用其他材料。 必须全部内衬紫铜网。或者用铸铝做。
2.  箱子接缝的地方全部用铜带封上
3. 盖子和主体之间用专门的铍铜件
4. 箱子里面贴吸波材料。

有这方面的专家来给上上课呢。谢谢啦!

网友:
我也纳闷,我想箱子是不是要接地才有作用,否则信号辐射到箱体上再辐射出去。

网友:
同样好奇

网友:
铁皮箱不密封,必须密封无缝隙

网友:
铁皮箱的缝隙是长条形的,比2.4G的波长要长,然后整个箱体相当于一个反射腔体,信号从缝隙反射出来了。

网友:
白铁皮管用,屏蔽箱就没人买了,那东西还卖得老贵

网友A:
接缝处没做对。导电海绵,涂导电胶,铜弹片,铜弹簧都可以。
如果只屏蔽2.4g,也可以塞进微波炉。微波炉的门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B:
当年测设备在GPRS断网时代码的运行状况,拆天线,短接天线接口都不行。

网友:
手机放这里面也一样,照常接打

网友:
在铁皮箱内外贴一层屏蔽铜箔会,某宝有卖,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标准10米一个屏蔽房的造价高达上千W,就算这样屏蔽效果也70~80DB ,  现在也许便宜了一点也在好几百W以上。
能这样让你一个白铁皮盒就抢了风头吗?

网友:
应该是缝隙,盖子与壳子用导线链接,还要箱子外壳接地。一个月饼铁盒手机放进去就可以屏蔽手机信号了。

网友:
法拉第 笼 屏蔽的 是电场 ;  2.4G信号 是 电磁波 ,归 麦克斯韦管

网友:
缝隙和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准10米一个屏蔽房的造价高达上千W,就算这样屏蔽效果也70~80DB ,  现在也许便宜了一点也在好几百W以上。

那么贵啊,那微波暗室价格要多少啊?就是那种全是尖头的那种,当年在微波暗室里做过实验的。

网友D:
大师,告诉你一个0成本的土办法:把设备放到防水的自封袋一类的,沉入水中10cm,一丁点信号都不会有

楼主:
接地不太可能实现,主要盒子要拎着走的。 缝隙确实想要改进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告诉你一个0成本的土办法:把设备放到防水的自封袋一类的,沉入水中10cm,一丁点信号都不会有 ...

万一袋子破了,那就要被人打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测设备在GPRS断网时代码的运行状况,拆天线,短接天线接口都不行。 ...

孕妇防辐射服可以搞定

网友E:
我以前也试过,手机放月饼铁壳里面,还是能接到电话。

月饼铁盒应该密封性很好的啊。

搭车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试过,手机放月饼铁壳里面,还是能接到电话。

月饼铁盒应该密封性很好的啊。

打电话是900MHz频率,波长大。而且功率也高

网友F:
刚刚做了实验:把手机放在上图这种饼干盒里,拨打它,打不通。
因为盒子上有油漆,用万用表测量上盖和盒体,并不导电连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试过,手机放月饼铁壳里面,还是能接到电话。

月饼铁盒应该密封性很好的啊。

我试过买的孕妇防辐射服,把手机包里面,就打不通电话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标准10米一个屏蔽房的造价高达上千W,就算这样屏蔽效果也70~80DB ,  现在也许便宜了一点也在好几百W以上。

标准10m电波暗室包括了屏蔽房、吸波海绵、测试天线、转台、电缆、仪器、照明等等。
单独一个10m屏蔽室,几万块就搞定了。

网友:
暗室  造价太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刚刚做了实验:把手机放在上图这种饼干盒里,拨打它,打不通。
因为盒子上有油漆,用万用表测量上盖和盒 ...

奇怪,我之前测试的月饼盒,跟你这个应该是差不多的。

有机会我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奇怪,我之前测试的月饼盒,跟你这个应该是差不多的。

有机会我再测试。 ...

和缝隙的形状尺寸有关,那一个罐子碰巧可以屏蔽那个频率的信号,不一定每一个都可以,罐盖稍微变形信号就泄漏了。

微波炉可以屏蔽2.4G,但屏蔽不了手机,原因在7楼的图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门缝是经过特殊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10m电波暗室包括了屏蔽房、吸波海绵、测试天线、转台、电缆、仪器、照明等等。
单独一个10m屏蔽室, ...

标准10m电波暗室和你说的这种几W的根本不是同级数的,标准10m电波暗室里面是要连反射电波也没有的

网友:
月饼盒都防不住信号,以前城中村的握手楼却能让信号差到极点。

网友:
这个样子

或连声音也有屏蔽作用的这个样子

不论什么样子,墙上都是吸收电波和不会反射电波的材料和隐形飞机上表面的材料是一个道理,隐形飞机为什么这么贵?听讲价格已下来了,因为有国产的材料了

网友:
1. 密封不好,见7楼。
2. 如果封闭的金属壳体不接地,电磁信号依然会泄露,只是会衰减很大。

所以箱子上下壳密封好,接“地”。

网友:
这屏蔽实验问题我遇到过,2.4G信号波长短,要用铜箔胶带(两面导电的,单面的还不一定行)把所有缝隙都贴起来,就可以了,接不接地无所谓,可靠接地并密封是彻底屏蔽内外电信号,不接地衰减率极大,只要密封做好,照样无法通信的

网友H:
我也上一个电波暗室看看

图片小,不过这个暗室可不小,那个开着门的是一辆军用底盘卡车,我们负责研发上面的电子方舱
保密单位,偷拍的

网友:
网房的门缝都是铜线编织网填满的,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试过买的孕妇防辐射服,把手机包里面,就打不通电话了。

试验过 CDMA无效

网友:
缝隙用导电铜箔贴上

网友I:
你可能需要一套这样的屏蔽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缝处没做对。导电海绵,涂导电胶,铜弹片,铜弹簧都可以。
如果只屏蔽2.4g,也可以塞进微波炉。微波炉的 ...

屏蔽房的门缝也是这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可能需要一套这样的屏蔽箱

我要放一个周装箱那么大的设备。 你那个屏蔽箱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放一个周装箱那么大的设备。 你那个屏蔽箱太小

是2造成的,我就在屏蔽箱生产厂家。屏蔽箱所有缝隙都是满焊的,而且屏蔽箱是定制的,你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尺寸,还有接口,因为里面的产品需要供电和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上一个电波暗室看看

我进过这样的暗室做实验,讲话都没有回声,人刚进去特别别扭不舒服。待一会就适应了。

楼主:
4楼和31,32,40楼的都是正确的,必须没有缝隙!我把缝用铜箔封上,合盖用导电泡棉贴好。屏蔽性能基本能达到要求啦。

网友:
淘宝上搜屏蔽布,买一张,把信号源包起来绝对屏蔽,我做过测试了,手机信号,wifi信号统统屏蔽了

网友:
还有屏蔽布这种东西,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缝处没做对。导电海绵,涂导电胶,铜弹片,铜弹簧都可以。
如果只屏蔽2.4g,也可以塞进微波炉。微波炉的 ...

不早说,害我白买一只铁皮箱。

网友:
以后再也不怕老妈找我回家吃饭了,
替我儿子同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