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上有没有用过无框钢网的兄弟?都是怎么固定和刷锡膏的?

楼主(2021-04-17):
小电路板做带框的钢网太浪费了,就算是最小的带框钢网也都大了很多,而且存放还占地方,想试试那种10*10( cm)无框的钢网,但感觉准确定位是个问题,哪个用过无框钢网刷锡膏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A:
要带框,否则很难拿上拿下

网友B:
自己搞个框,黏上去使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带框,否则很难拿上拿下

就是这个问题,没框的省地方,但定位和取放板子是个问题,不知道那么多做无框钢网的都怎么用的。

网友C:
工艺边上对角加两个定位孔,钢网同样位置上也开两个同尺寸定位孔,插两根铁棍就能定位了。
量大的上手动印刷台,用带框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搞个框,黏上去使用就好

我想想看能不能搞了类似铰链那样翻转的夹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艺边上对角加两个定位孔,钢网同样位置上也开两个同尺寸定位孔,插两根铁棍就能定位了。
量大的上手动印 ...

这个比较可行,不过对角开定位孔插铁棍定位刷锡膏不太方便,定位孔搞在一边应该可以,我再想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比较可行,不过对角开定位孔插铁棍定位刷锡膏不太方便,定位孔搞在一边应该可以,我再想想 ...

无框的只适合用来bga刷锡浆。。。。没有足够的压合力是不能用在pcb上的,漏点锡就桥了。

网友:
旧钢网双面胶贴上。

网友:
用一块底板,两块废PCB用双面胶固定在底板上定位要刮锡膏的PCB的两个边,上面的钢网用打包的胶带纸固定。我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D:
咦,这个问题阔以,嘉立创可以考虑这样做,出标准铝框通用铝框,比如用实心铝合金加工出来,分上下两部分,钢网夹中间,螺丝或者卡扣锁紧,这个铝框成本应该在200元左右,批量的情况,甚至可以用压铸铝合金制作,这样岂不环保

网友:
做多一块pcb当固定框,钢网对准后用强磁固定在那块pcb上,小pcb从底部嵌进去

网友:
钢网的一边用透明胶带粘好,然后把板子(四个角带胶带)放进去,对齐然后把四个角的胶带粘住就行,不放心的话把钢网的另一边也用胶带粘好

网友:
楼上的办法都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咦,这个问题阔以,嘉立创可以考虑这样做,出标准铝框通用铝框,比如用实心铝合金加工出来,分上下两部分, ...

这个主意好,用铝方棒就可以做了。甚至可以涂胶水粘合在环氧做的方框上。

网友:
3D打印个框不就好了

楼主:
谢楼上各位兄弟的热心回复,我再倒腾倒腾^_^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咦,这个问题阔以,嘉立创可以考虑这样做,出标准铝框通用铝框,比如用实心铝合金加工出来,分上下两部分, ...

支持,好主意!

嘉立创制定接口规范,无框钢网可以方便、可靠的固定在通用框上面。

网友:
曾经用过一段时间,但是最近两年全部都交给在心间或者JLC贴片,太爽了。 PCBA直接到手。哈哈

网友E:
热熔胶,万能的热熔胶。用完滴上点酒精轻松清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熔胶,万能的热熔胶。用完滴上点酒精轻松清理干净。

你这简单粗暴,我还想着搞个精密铰链固定钢网片用来抬起放下的

网友:
热熔胶+1.    热熔胶才是最实用的选择.

网友:
热熔胶钢网两边粘几个木条就可以了,用完还能敲下来下次再用

网友:
某宝搜夹具,固定的很老,本论坛也有一网友案例,就是用这个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咦,这个问题阔以,嘉立创可以考虑这样做,出标准铝框通用铝框,比如用实心铝合金加工出来,分上下两部分, ...

你们说的是不是类似于这种的啊?如果嘉立创可以做就太好了,之前有找过,加工成本太高了,

网友:
可以用激光雕刻机把薄的PVC板或菲林切了当钢网,做个3-5个没有问题,多了就不行了